主动PFC电源的维修,大侠来帮忙。

楼主(2013-07-23):
七盟主动PFC电源不工作,无待机5VSB,主电容电压325V,明显PFC没有工作,5VSB采用TOP222Y方案,检查周边零件没有发现异常,现在想不明白了,是应该修哪个先,PFC?还是5VSB,5VSB有了,PFC才会工作吗?还是PFC工作了,主电容有380V了,5VSB才会出来?主要现在待机电路除了变压器外,都查过了。头痛中。。。。。。

网友:
先把PFC修出来,这个不正常,5VSB也不会工作的!

网友:
修好了,昨晚想半天,PFC电路供电就是用的副电源5VSB的另外一组20V的线圈。5VSB没有电,PFC也不会工作。,刚好我就是用的这种电源,晚上回家拆回来,换上一个变压器,就好了。很少见有变压器坏的,所以没怀疑他。顺便把5VSB的泄电电阻100欧,加大成180欧,减小5VSB损耗。

网友:
这种结构的电源也修过不少,辅助电源是要先修出来的,辅助电源变压器有好几组绕组,其中一组就是给pfc电路芯片供电的

网友:
还好没有按照二楼的思路去整,不然会把你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啥意思的,很多的ATX电源都是待机电源不经过主动PFC的,因为主动PFC工作起来电流比较大,且自身损耗也比被动式PFC要高很多,在待机的状态下完全没有必要开启主动PFC电路。所以待机电源是先有,才会出来主动式PFC,它是跟主电源一起工作的。

网友:
哈哈,一般是后级电路工作了或带点负载PFC才会工作的,要不然PFC就没意义了!

网友:
主电容380v?

网友:
现在理顺了,通电,副电源工作,副变压器有一组20V供给PFC,待机时PFC不工作,主电容电压325V,短接绿线对地,PFC先工作,把主电压升至380V,然后主电源才工作,主12V,5V,3.3V各电压正常后,PS222输出PG信号,整个电源工作完毕。

网友:
维修过程如下:
自己做的变压器测试工具,简单实用
拆下来的位置
背面
变压器拆得参数,最里面那层没拆,其实就只换了主组绕
做好了,测试正常
然后浸漆
又是土工具,自己做的烤箱,烤了4小时。
安装
试机,正常,维修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