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 DNBSWON#等机是是高电平吗?

楼主(2013-07-23):
DNBSWON#等机是是高电平吗?

此机为联想E46L

下面是所有图,此板不触发。DNBSWON#    D5  EC端有3。3V,另一端没电压。看图纸发南有一个R294上接,但这个电压是由EC的S5-ON控制。EC已经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EC的供电,ECRET都有电压。

2个问题,一是待机时我记得DNBSWN#应该是高电平啊,触发时才由EC托低一下D5负极实现托低DNBSWON#,是这样吗?难道我记错了。
二是,S5-ON是待机时发出,还是触发后发出。

望高手解答。

网友:
IO晶振起振吗

网友:
DNBSWON#     #这个意思是 低电平才有效。

网友:
s5_on当然是s5状态的。DNBSWN#当然是3.3v咯!先测这个开关信号在你开关的同时有无低电坪的跳变!没有再测EC供电,时钟,复位。若眐常就测电源好检测信号,此电压有打#结尾就是低电平有效。还没有发现问题所在就测下休眠开关信号,也会引起不触发的。不是还有个EC接到DNBSWN#后发出一个开机信号给SB 吗?这个开机信号和DNBSWN#在你同时按开关时也是有跳变的!若有跳变就是SB 没有工作了:1.测rtc_rst# 2.测32.768,3.加焊SB!不行就换sb试下。。。

网友:
S5-ON解发后发的,

网友A:
换了南桥还是不触发,EC的工作条件都查了,到位了。按下开关时,D5的负极是有跳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南桥还是不触发,EC的工作条件都查了,到位了。按下开关时,D5的负极是有跳变的。

不能只测D5负极,有通EC吗?最好测这些pg时测EC脚,DNBSWON#是去EC的还是去SB的呀?LID_SW#正常吗?AC_IN<#>正常吗?PM_RSMRST#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只测D5负极,有通EC吗?最好测这些pg时测EC脚,DNBSWON#是去EC的还是去SB的呀?LID_SW#正常吗?AC_IN ...

bios共电也要测,bios ic也有可能bad!

网友:
此机南桥的晶振不振,EC的晶振正常。。RTC电路我查了好几次了,RTC RST,,, RTC VCC ,都正常,晶振跟斜振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南桥是换过的,但是从旧板上拆的,我以记以前这个南桥是能触发的。找不到头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