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内存不足解决办法

楼主(2013-07-23):
我们平常很多用户都是在生活中只知道往电脑中放一些东西,但是就是不知道看内存还剩了,到最后电脑提示内存不足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么下面我们看看当电脑内存不足的时候,我们要做哪些操作。

第一、保留硬盘空间作为额外内存

右键单击桌面上的"我的电脑"图标,再左键单击"属性",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单击"性能"标签,再单击"虚拟内存"按钮,复选让"Windows管理虚拟内存",最后单击"确定"按钮。

第二、删除"启动"组中不需要Windows自动加载的程序

首先查看Windows启动时自动加载了哪些程序,方法是单击"开始"按钮,指向"程序",再指向"启动",此时列出的菜单即Windows启动时自动加载的程序。删除其中不必要的程序,重新启动电脑,也可以节约内存。

第三、关闭不需用的窗口

你打开了多个窗口,其实也就是运动了多个程序,耗用的内存就多。这时,你可以关闭暂时不用的窗口,关闭不用的程序功能(如状态栏、标尺、任务栏等)就可达到节省内存的目的。

第四、查杀病毒

或许你的电脑只是感染了电脑病毒,内存不足是因为病毒在作怪,消除了病毒,也能解决内存不足的问题。方法当然就是用一款好的杀毒软件进行病毒查杀啦。

进行这四步检查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释放一些空间,然后电脑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内存不足怎么办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3032-1.html

网友:
虚拟内存对硬盘还是有伤害的,最好还是加条内存吧

网友:
呵呵,这样的操作。就代表你的内存实在太小了,在怎么优化估计也没多大意义。还不如花点小钱,直接升级不就完事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