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没有反应

楼主(2013-07-23):
主板开机完全没有反应,那个大大知道先查那个元件啊

网友:
查开机电路和保护电路,先打主板阻值,再用烧鸡大法看有无短路

网友:
先查待机电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换电源),待机正常后查开机触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