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M4N68T LE V2 REV.1.00 档D3内存不过

楼主(2013-07-23):
主角:M4N68T LEV2 REV.1.00 D3
故障:有时能点亮(极少数),跑码D0--D1--D3
留下联系方式.大概报价...打发客户走人..
拆机检修.内存不过.测主供电1.5V正常,VREF 0.75V正常.VDDSPD3.3V正常.(网上有这款主板的通病此电压不正常).VTT_DDR 3.3V正常...平时修内存部分大概也就测这几个电压...
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了.IO也换了..故障依旧...有一股想干桥的冲动(正好试试CF-360)..不过还是忍住了..论坛找了一圈...说到的也都是VDDSPD电压不正常是通病...没思路了...
后来看到一文章提到SMBDATA_MAINSMBCLK_MAIN这两个信号应该 3.3V...经测此板的SMBDATA只有0.7V  SMBCLK只有1.1V.下了个点位图查询这两个信号于标识272排阻相连.也与桥相连...排阻一端为3.3V正常.分析为三种可能.1.排阻坏.2.排阻虚焊.3.桥拉低了电压
红圈内为虚焊排阻!
正常点亮!!!
最终加焊排阻后电压正常....故障解决!!!!
文章很平淡.内容没内涵.各位看官将就看吧……

网友:
现在修台式机如何报价的

楼主技术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敢问楼主修好这片板子能收多少钱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

支持 反对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要是干桥的话 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
我是来看抽烟系统的

网友A:
楼主,那个信号,修不过内存必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信号,修不过内存必查的啊

嗯...记住了...这句话不会被扣分吧

网友:
楼主很淡定啊·。。要是换了我可能都干桥了·。。。故障就增大啦·。。。。得多积累经验啊·。。

网友:
也碰到一个不过内存的  可以借鉴一下  谢谢!

网友:
值得学习,D3问题受教

网友:
呵呵我是小白,那个“下了个点位图查询这两个信号于标识272排阻相连.”你说的下了个位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又是822排阻若的祸,华硕这种低端板卡老是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呵呵,华硕排阻坏的这么多吗

网友B:
是华硕用的点位图..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华硕用的点位图..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

谢谢了!我是刚刚入行的

网友:
不错,不过内存需要检测主供电、spd供电、负载供电SMDATA、最后打阻值。

网友:
华硕的 小小元件? 嘿嘿!  成本低 报价高。划算   俺顶

网友C:
楼主 排阻开焊 用目测  还是用用万用表测! 谢谢

网友:
这充分的说明论坛的无敌超神了,有问题解决不掉的时候来看看论坛有没有“先例”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华硕用的点位图..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

哥们,把你的点位图传上来了,分享下了~

网友:
楼主的吸烟仪和我的基本一样,,,,,垫高点才好用哦

网友:
华硕272排阻的问题,第一次听说

网友:
排阻的问题很少见,学习了。

网友:
有时候修机器没思路就看论坛·!!!看着看着就修好了!!!

网友(2015-10-21):
引用 网友C:
楼主 排阻开焊 用目测  还是用用万用表测! 谢谢

开焊程度严重的一般可以用目测察觉,在线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的话,272 排阻本身内部阻值2.7K会变大。

①辈子守擭妳 -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猜测的  你量下是不是无穷大就知道

这里排阻本身开焊的话,相当与本身一端断开了与内存插槽SMBDATA_MAIN和SMBCLK_MAIN这两个信号引脚之间的连接,但这两个引脚任然存在工作电压值的原因推测为断线两端测试点存在接触导通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排阻开焊 用目测  还是用用万用表测! 谢谢

排阻开焊一词也可以理解成本身对应引脚脱离与相连焊盘之间的连接。

①辈子守擭妳 -5

网友:
又是排阻,,,,,收藏着先,下次遇见,秒杀,嘿嘿

网友E:
平时遇到华硕的都是换排阻,加焊真的合适吗

网友:
华硕主板通病牌组822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平时遇到华硕的都是换排阻,加焊真的合适吗

加焊可以省去买822排阻的钱,这里排阻开焊的话,其实短接本身两端也判断。

网友:
822排阻是华硕给的福利

网友G:
有不少情况下排阻受热一下都会呈现好的状态,感觉不像是虚焊,是元器件不良了。直接换是不是更保险呢?

网友H:
安全起见最好换掉  有可能阻值变了  被你加焊后又回来过几天估计又不行了

网友:
又是典型的82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不少情况下排阻受热一下都会呈现好的状态,感觉不像是虚焊,是元器件不良了。直接换是不是更保险呢?

这里虚焊就是元器件引脚稍微脱离焊盘,所以才要用烙铁去加焊使虚焊引脚与焊盘位置进行连接,元器件不良有些具体表现为取下测量本身内阻值大小正常,上电工作却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安全起见最好换掉  有可能阻值变了  被你加焊后又回来过几天估计又不行了

阻值变化具体可以取下本身用欧姆挡测量就知道,正常是2.7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时遇到华硕的都是换排阻,加焊真的合适吗

加焊只是解决元器件引脚与对应焊盘位置发生脱离关系而进行操作的,华硕换排阻原因一般是本身内部阻值变大原因居多。

网友:
这两根数据和时钟一开始就被楼主忽略了,测SPD时就该测着这两,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焊可以省去买822排阻的钱,这里排阻开焊的话,其实短接本身两端也判断。

醉了醉了,楼主以后注定要发啊,这么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