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正常使用,不过显示屏有时候会小花屏,这个是什么回 ...
电脑正常使用,不过显示屏有时候会小花屏,这个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3-07-23):
电脑正常使用,不过显示屏有时候会小花屏,这个是什么回事
电脑

网友:
显卡 内存 都有可能

网友:
显示器的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等高手解答

网友:
显卡显示器都有可能,问题是怎么个花法

网友:
没图没真相!~传个图看看!

网友:
可能显卡 坏了吧 看看显卡电容是不是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