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项电脑使用注意事项——解决电脑常见的故障现象

楼主(2013-07-23):
大家在使用电脑时一直认为自己的使用方法是对的,也没什么纰漏,那是大家不是太了解电脑使用中的忌讳,平常使用的时候是看不到对电脑的危害效果的,一旦电脑出现故障现象最终原因大部分都是跟在使用时的操作有关系,其实掌握电脑巧妙的使用方法很简单,只是大家都不习惯而已,习惯就好了,日常使用电脑时的一些比较忌讳的行为做法的总结分析.以下内容由中国易修网整理提供参考。
  用电脑的注意事项:
  1、大力敲击回车键
  这个恐怕是人所共有的通病了,因为回车键通常是我们完成一件事情时,最后要敲击的一个键,大概是出于一种胜利的兴奋感,每个人在输入这个回车键时总是那么大力而爽快地敲击。本人的多个键盘就是这样报废的,最先不看见字的是AWSD(呵呵,心知肚明),最先不能使用的按键却是Enter。
  解决办法:解决方法有两个,第一是控制好你的情绪,第二是准备好你的钱包。我选的第二个,有时候好心情是钱买不来的,你呢?
  2、在键盘上面吃零食,喝饮料
  这个习惯恐怕是很普遍了,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入迷者更是把电脑台当成饭桌来使用。我想你要是拆一回你的键盘,也许同样的行为就会减少的,你可以看到你的键盘就像水积岩一样,为你平时的习惯,保留了很多的“化石”,饭粒、饼干渣、头发等等比比皆是,难怪有人说:公用机房里的键盘比公厕还脏。同时这样的碎片还可能进入你的键盘里面,堵塞你键盘上的电路,从而造成输入困难。饮料的危害就更加厉害了,一次就足以毁灭你的键盘。就是你的键盘侥幸没有被毁灭,恐怕打起字来,也是粘粘糊糊很不好过。
  解决方法:避免在键盘上吃东西,要不然像我一样买一个防水的PHILIPS键盘,然后每过一段时间就给他打扫卫生,擦澡(虽然这样还是很脏的);你要是腰包更加饱的话,可以考虑半年换一个键盘(我从来不建议用差的键盘,那可是关乎健康的问题)试试,应该情况会好一些。还有记得给你房间买一个饭桌了。
  3、光碟总是放在光驱里(还有看VCD时,暂停后出玩或吃饭)
  很多人总是喜欢把光碟放在光驱里,特别是CD碟,其实这种习惯是很不好的。光碟放在光驱里,光驱会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进行检测,特别是刻录机,总是在不断的检测光驱,而高倍速光驱在工作时,电机及控制部件都会产生很高的热量,为此光驱厂商们一直在极力想办法解决。
  虽然现在已有几种方法能将光驱温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如果光驱长时间处于工作状态,那么,即使再先进的技术也仍无法有效控制高温的产生。热量不仅会影响部件的稳定性,同时也会加速机械部件的磨损和激光头的老化。所以令光驱长时间工作,实在是不智之举,除非你想把你的光碟和光驱煮熟。
  解决方法:尽量把光碟上的内容转到硬盘上来使用,比如把CD转化为MP3的,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就用虚拟光驱的形式管理你的常用CD碟吧;游戏则尽量使用硬盘版的;大多数光碟版的游戏,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把光碟版转化为硬盘版的软件;不然就同样采用虚拟光驱的形式。网上有很多虚拟光驱可以下载,怕麻烦的话可以用国产的《东方光驱魔术师3》或《VirtualDrive7.0》, 界面很简单,而且没有了E文的问题,很好上手。
  4、关了机又马上重新启动
  经常有人一关机就想起来光碟没有拿出来,或者还有某个事情没有完成等等,笔者就是其中一个,可以说有同样毛病的人还是很多的。很多人反应迅速,在关闭电源的刚刚完成就能想起来,然后就伸出手来开机;更有DIY好手,总是动作灵敏,关机,十秒钟处理完故障,重新开机;殊不知这样对计算机危害有多大。
  首先,短时间频繁脉冲的电压冲击,可能会损害计算机上的集成电路;其次,受到伤害最大的是硬盘,现在的硬盘都是高速硬盘,从切断电源到盘片完全停止转动,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如果盘片没有停转,就重新开机,就相当于让处在减速状态的硬盘重新加速。长此下去,这样的冲击一定会使得你的硬盘一命归西的。
  解决办法:关机后有事情忘了做,也就放下他;一定要完成的,请等待一分钟以上再重新开机,要不就在机子没有断开电源的时候按下机箱上的热启动键。要是你以上的方法都做不到,为了你爱机的健康,我建议你在电脑桌上系一个绳子,以便用来绑住你的手一分钟以上。
  5、开机箱盖运行
  开机箱盖运行一看就知道是DIY们常干的事情。的确开了机箱盖,是能够使得CPU凉快一些,但是这样的代价是以牺牲其它配件的利益来实现的。因为开了机箱盖,机箱里将失去前后对流,空气流将不再经过内存等配件,最受苦的是机箱前面的光驱和硬盘们,失去了对流,将会使得他们位于下部的电路板产生的热量变成向上升,不单单散不掉,还用来加热自己,特别是刻录机,温度会比平时高很多。
  不信你比较一下开不开机箱盖的光驱温度。开机箱盖还会带来电磁辐射,噪音等危害,而且会使得机箱中的配件更加容易脏,带来静电的危害,并阻碍风扇的转动。同时,让其他隐患有机可乘,比如你在电脑前边喝茶边观看一部片子,一个爆笑的镜头使你将口中的清茶悉数喷进了敞开的机箱内……
  解决办法:很简单,给你机箱盖锁上锁头,然后把钥匙寄给我。要是怕超频不稳定,就不要超频了,现在的CPU够快了,在市场上的主流CPU就够用了。要是你用的是老掉牙的CPU,我建议你还是换一个的好,换一个也就是几百元左右(赛扬D或P4、AMD也都不错)何必受提心吊胆和电磁辐射、噪音的苦?还是那句话:快乐是用钱买不到的。
  6、用手摸屏幕
  其实无论是CRT或者是LCD都是不能用手摸的。计算机在使用过程中会在元器件表面积聚大量的静电电荷。最典型的就是显示器在使用后用手去触摸显示屏幕,会发生剧烈的静电放电现象,静电放电可能会损害显示器,特别是脆弱的LCD。
  另外,CRT的表面有防强光、防静电的AGAS(Anti-GlareAnti-Static)涂层,防反射、防静电的ARAS(Anti-ReflectionAnti-Static)涂层,用手触摸,还会在上面留下手印,不信你从侧面看显示器,就能看到一个个手印在你的屏幕上,难道你想帮公安局叔叔们的忙,提前提取出伤害显示器“凶手”的指纹吗?同时,用手摸显示器,还会因为手上的油脂破坏显示器表面的涂层。
  LCD显示器比CRT显示器脆弱很多,用手对着LCD显示屏指指点点或用力地戳显示屏都是不可取的,虽然对于CRT显示器这不算什么大问题,但LCD显示器则不同,这可能对保护层造成划伤、损害显示器的液晶分子,使得显示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这个坏习惯必须改正,毕竟你的LCD显示器并不是触摸屏。
  解决方法:在你的显示器上贴一个禁止手模的标志,更不能用指甲在显示器上划道道;想在你的屏幕上“指点江山”,就去买一个激光指定笔吧。强烈的冲击和振动更应该避免,LCD显示器中的屏幕和敏感的电器元件如果受到强烈冲击会导致损坏;显示器清洗应当在专门的音像店里买到相应的清洗剂,然后用眼镜布等柔软的布轻轻擦洗。
  7、一直使用同一张墙纸或具有静止画面的屏保
  无论是CRT或者是LCD的显示器,长时间显示同样的画面,都会使得相应区域的老化速度加快,长此下去,肯定会出现显示失真的现象。要是你有机会看看机房里的计算机,你就会发现,很多上面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画面轮廓。何况人生是多姿多彩的,何必老是用同一副嘴脸呢?
  解决措施:每过一定的时间就更换一个主题,最好不要超过半年。平时比较长时间不用时,可以把显示器关掉。要是你没有这样的习惯,可以在显示属性的屏幕保护那里设定好合适的时间,让WINDOWS帮你完成。
  8、把光碟或者其他东西放在显示器上。
  显示器在正常运转的时候会变热。为了防止过热,显示器会吸入冷空气,使它通过内部电路,然后将它从顶端排出。不信你现在摸摸你放在上面的光碟,是不是热热的象烙饼?若你总是把光碟或纸张放在显示器上头;更加夸张的是让你家猫咪冬天时在上头蜷着睡觉,当显示器是温床,这会让热气在显示器内部累积的。那么色彩失真、影像问题、甚至坏掉都会找上你的显示器。
  解决办法:如果你想让显示器保有最好的画质,以及延长它的寿命,赶快叫醒你的猫咪,让它到别处去睡吧。并把你的“烙饼”收到光碟袋里去。
  9、拿电脑主机来垫脚
  如果想要杀死你的台式计算机,那么开车带它去越野兜风,或是背着它去爬山、蹦迪,那样会更快一些;你的这种方法震动太小了,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出成绩。如果你愿意坚持下去,估计取得的第一个成绩就是产生一出个圆满归西的是硬盘吧,死因是硬盘坏道。
  解决方法:把你把脚架在电脑上的照片作为你的桌面,让你看看那一个姿势有多难看,这样你就不会把脚再次伸向主机;要不然就把你的电脑发票贴在显示器上,看着发票上的金额,你应该不会无动于衷吧。如果上面的方法都不能制止你的行为的话,我想你就该考虑去买一个带有脚扣的椅子了。
  10、计算机与空调、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使用相同的电源插座
  这是因为带有电机的家电运行时会产生尖峰、浪涌等常见的电力污染现象,会有可能弄坏计算机的电力系统,使你的系统无法运作甚至损坏。同时他们在启动时,也会和计算机争夺电源,电量的小幅减少的后果是可能会突然令你的系统重启或关机。
  解决方法:为了你的计算机不挨饿或者是吃的“食物(电力)”不干净,首先应使用品质好的计算机开关稳压电源,如长城等品牌。其次,对于一些电力环境很不稳定的用户,建议购买UPS或是稳压电源之类的设备,以保证为计算机提供洁净的电力供应。还有就是优化布线,尽量减少各种电器间的影响。
  11、给你的计算机抽二手烟
  就像香烟、雪茄或微小烟粒会伤害你的肺一样,烟也可能会跑进你的软驱并危及资料。烟雾也可能会覆盖CD-ROM、DVD驱动器的读取头,造成读取错误。烟头烟灰更有可能使得你的打印机和扫描仪质量大大的下降。
  解决方法:要保护你的系统和你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抽烟。如果你就是戒不掉抽烟这个习惯的话,到外面去抽,或在计算机四周打开空气清新器吧!当然更不要把你的键盘当烟灰缸用。
  看完了硬件方面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在软件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12、不停的更换驱动程序
  很多的DIY很喜欢不断的更新驱动程序,虽然更新驱动程序有可能提升性能和兼容性,但是不适当的新版本可能会引起硬件功能的异常,在旧版本运转正常的时候建议不要随意升级驱动。先仔细阅读驱动的README文件,对你有好处。就是像显卡这样更新换代迅速的硬件最好不要总是追新,不要随便使用最新版的驱动程序,应该使用适合自己硬件情况的驱动程序,因为每一代的驱动程序都是针对当时市面上最流行的显卡芯片设计,老芯片就不要随便使用新的驱动,更不要随便使用测试版的驱动,测试版的驱动就先留给网站的编辑们去测试他们的系统。
  解决方法:到专业的网站上去看看新驱动的介绍,我觉得最保险的办法是:显卡最多用芯片推出半年后的驱动;主板最多用芯片组推出6-9个月的驱动;声卡等最多用推出一年后的驱动;再往后的驱动就不要用了(除非你试过前面的驱动统统有问题)。
  13、装很多测试版的或者共享版的软件
  追新一族总是喜欢在自己的机子用上最新的软件,和驱动程序一样,更新程序有可能提升性能、增加功能和兼容性,但是不适当的新版本可能会引起系统的异常。特别是测试版的程序,更是害处更多,既然没有推出正式版,就说明该软件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BUG,这些小虫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在你的系统中爆炸,损坏你的系统。
  共享版的软件有一些过一段时间(或次数)就会失效,要是你的系统通过共享版软件更改了某方面的功能,而共享版软件又因为失效而无法运行,那么你的系统就不能回到你想要的状态了;还有就是使用了共享版的软件来建立的资料或者文档,因为共享版软件失效,而无法打开。所以安装共享版时应当注意共享版提供使用的次数或者时间,以免无法还原系统和丢失资料。
  解决办法:如果不是一定要使用新版本才能解决问题的话,尽量使用最新的正式版的软件,测试的工作就留给专家们去完成吧。尽可能注册你的共享版软件,不然就要注意共享版软件的限制,以免丢失重要的文件或者损害系统。
  14、在系统运行中进行非正常重启
  在系统运行时,进行非正常重启(包括按机箱上的重启键、电源键和Ctrl Alt Del),可能使得系统丢失系统文件、存盘错误以及丢失设置等。本来windows是提供了磁盘扫描工具,可以纠正部分出错的文件,但是因为扫描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很多人都会中断他的工作,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可能使得硬盘上的数据的出错几率和次数大大增加,从而使得整个系统崩溃。
  解决方法:尽量使用比较稳定的系统,建议CPU频率在750MHz和内存在256M以上的用户使用WINXP的系统,其他的可以考虑WIN2000,还有就是最好把硬盘转化为NTFS的格式,它比FAT32的格式要更加安全,不容易出错。还有就是FAT32和FAT16的用户,最好让磁盘扫描工具执行完它的工作。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找出死机的原因,杜绝此类现象的出现。
  15、不扫描和整理硬盘
  经常看到很多人的硬盘里充满了错误和碎片,总是觉得很不好受,其实那些东西不但会使得你的系统出错的几率加大,还有可能让你的系统变的很慢,甚至无法运行。其实很好理解这样的坏处,就像你的房间东西到处扔,还有的缠在一起、甚至损坏了,当然找起东西来效率很低,碰到缠住的,还要先解开;甚至找到了也用不了,因为他们是坏的。
  解决方法:平时记得给你硬盘打扫卫生,每过一段时间就应该清理一下硬盘,并且进行整理。如果是添加删除*作比较多的用户,应当一个月整理一次,普通的用户可以三个月整理一次。WINDOWS自带的磁盘整理工具效率很低,可以使用VoptXP、诺顿等工具来提高速度。
  16、虚拟内存不指定范围
  虚拟内存顾名思义就是在硬盘上用硬盘的空间模拟内存,以保证大过系统内存的内存请求,保证程序的运行。一般WINDOWS默认是由WINDOWS自己管理虚拟内存的大小,这样的话有两个坏处:首先每次请求的数值并不一致,所以系统会随意在硬盘分区上划出一个地方,存放临时文件,过后又没有及时删除,使得硬盘上的碎片增多,从而影响系统的效率。其次,一般WINDOWS都是指定自己所在的硬盘做为虚拟内存的存放的默认盘,但是由于很多的用户总是把程序装在同一个分区下,使得该分区的空间越来越小,也就是说虚拟内存能使用的空间在减少,少于一定的程度时,将不能执行大型的软件,甚至无法进入系统。
  解决方法:应当手动指定虚拟内存的位置和大小,原则上指定系统虚拟内存的大小为512M以上为好(最小和最大空间一样,以保证WINDOWS不会改变位置),位置看看那个分区有多余的空间就行了。
  17、不用卸载,而是直接删除文件夹
  很多的软件安装时会在注册表和SYSTEM文件夹下面添加注册信息和文件,如果不通过软件本身的卸载程序来卸载的话,注册表和SYSTEM文件夹里面的信息和文件将永远残留在里面。他们的存在将会使得你的系统变得很庞大,效率越来越低下,超过你的忍耐限度,你就不得不重装你的系统了。
  解决办法:删除程序时,应当到控制面板中的删除添加程序去执行(你可以做一个快捷方式在桌面上就方便多了),或者在开始菜单栏中找到程序的目录里的删除快捷方式,通过它来删除程序。还有就是尽量使用绿色免安装的软件。
  18、加载或者安装太多同样功能的软件
  同样功能的软件势必会行使相同功能的职责,从而引起争端。我认为相同功能的软件应当有所取舍,选择最适合自己使用习惯的软件。特别防病毒软件应当选择一个就可以了,而不是同时加载很多个在系统后台,加载太多会产生消耗太多的系统资源、软件冲突的弊端,在发现病毒时,还有可能出现因为“争杀”病毒而引起系统崩溃的麻烦;就单单对着多个弹出的窗口,分别进行处理,也是一个麻烦。
  解决方法:尽可能“从一而终”,不要太花心,选择一个适合自己使用习惯的软件,其他的可以卸载掉;正确对待防病毒软件,应当选择一个病毒库更新速度快的防病毒软件,并及时将自己的病毒库更新到最新的病毒库,而不是安装多个防病毒软件。
  通过上述一些分析,相信大家对电脑方面以及使用等有新的认识,相信大家在以后的电脑使用中获得更加的使用效果,使自己的电脑使用寿命更加长寿。

网友(2013-11-15):
总结的很全面,也学到了几点。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确实平时要养成好习惯

网友:
有点长,学到了点啊!

网友:
受教受教。。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内存插槽故障

网友(2014-01-03):
8 9 10 条还真是以前没太在意,有点人性化 呵呵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害电脑 有考究吗?

网友:
有些不认同,比如lcd屏的显示模式和crt是不同的,lcd屏长时间显示不变化应该是对屏幕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