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电脑风扇噪声大,怎么办?

楼主(2013-07-23):
风扇噪音大有几种可能:
1.风扇缺油了。你可以打开电脑主机或笔记本{如果你不会拆这里将有我们来操作收取一定的费用}找到是哪个风扇响,然后将风扇中间的标签轻轻揭开一部分,路出里面的轴承,在轴承中滴加少许的润滑油,再将标签封严就可以了。
2.风扇有土了。找到响的风扇,将风扇上面以及中间轴承部分的灰尘清理干净即可。
3.风扇轴承故障,或者风扇不平稳了。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更换新的风扇,几十元即可搞定。这种故障很难修理,也不值得修理了。
4.风扇无故障。但是你在电脑的BIOS中设置的是CPU风扇全速。这种情况下,风扇不会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调节风扇转速,所以开机风扇就是满负荷旋转,造成噪音比较大。
5.你设置了风扇可调节转速。但是由于风扇与CPU之间的接触不够紧密,造成散热不良,CPU温度持续较高,因此风扇全速运转。这种情况,你需要将散热片取下来,中间清理干净,并涂抹硅脂,再扣紧风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