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运行很正常,不过有的时候会显示内存不足什么的

楼主(2013-07-23):
系统运行很正常,不过有的时候会显示内存不足什么的,这个是系统有病毒还是什么。
内存不足

网友:
我
物理内存
满足不了需求,+条子啊,这么便宜

网友:
装系统好了

网友:
电脑是什么配置的,太老的电脑配置太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重做个系统试试,一般即使内存再小也不会报不足,只会机器慢,

网友:
可能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内存不足,有2个原因,一:病毒,二:有某个软件偷偷在后台运行。

网友:
换个别的操作系统试试看,可能是系统问题,也可能是电脑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