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买品牌机好呢?还是自己DIY好呢?

楼主(2013-07-23):
凭啥不DIY 六大理由让你拒绝品牌机
    临近过年,不少朋友已经开始筹备过年要用的年货。还有不少朋友在“物色”过年要购买的电子产品,最近笔者就接到不少朋友的电话。说是过年前打算购买一台电脑,是买品牌机好呢?还是自己DIY好呢?笔者给的回复肯定是DIY比较划算。

    厂商强调CPU、内存、显卡或者显示器大小这些都无可厚非,毕竟CPU、内存和显卡决定了整套配置的性能;显示器大小会影响到用户的使用舒适度,而且比较直观。
● 兼容机升级性能自己把握 不仅能升级还能超频
    如果自己搭配兼容机的话,玩家完全可以对自己电脑的升级性能有所了解,不用等到打开机箱盖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电脑只能插两条内存。
    决定平台扩展性能的主板,在品牌机的配置中很难会看到。品牌机厂商也正是利用了消费者注重外观和CPU性能的这些心理,而将整套平台的扩展性能给淡化了。很多购买品牌机的用户,不知道自己买的电脑过了今年想要升级可能就很困难了。
    决定平台扩展性能的主板,在品牌机的配置中很难会看到。品牌机厂商也正是利用了消费者注重外观和CPU性能的这些心理,而将整套平台的扩展性能给淡化了。很多购买品牌机的用户,不知道自己买的电脑过了今年想要升级可能就很困难了。
● 形同的产品 不同的参数
    说道性能品牌机比不过DIY的台式机,品牌机可能会不服气了。都是用相同的CPU,性能怎么会差呢?在这里笔者要告诉各位网友的是,整套配置的性能并不是只由CPU决定的。整套配置的性能还和内存和显卡有关系。

品牌机搭配的内存和显卡
    虽然配置中都是采用了E7200的处理器,但是整机的性能也和显卡和内存有关系。品牌机为了赚取最大利益,机箱内所使用的显卡或内存都是价格便宜的工包产品。
● 兼容机产品参数一目了然
    在机箱内部的硬件中,最容易忽悠消费者的应该就是显卡了。搭配不同的显存,显卡所表现出来的性能完全不一样。而兼容机由用户自己搭配显卡,显卡的参数在盒子上一目了然,这一点与品牌机相比是有着绝对优势的。

即使是相同的显卡 不同的显存也会有不同的性能表现

DIY搭配的影驰9600GT
    4000元左右的配置,如果购买兼容机可以搭配9600GT显卡,在形同价位上品牌机也很少会搭配如此级别的显卡。在总体性能上,品牌机又落后了一大截。
● 品牌机的正版系统仅155元
    在相同价位的情况下,品牌机可以说毫无硬件优势可言。这时可能会有人站出来说,品牌机都提供了正版操作系统。一套正版Vista操作系统值多少钱?
    目前市场上的品牌机搭配的大多数是Vista Home Premium版本的操作系统,Vista的各个版本中,这个版本算是较低端的版本。笔者在淘宝上搜索了一下,这个版本的操作系统竟然只要155元。而品牌机厂商使用的大客户版操作系统,在价格上肯定还会有更大的优势。
● 兼容机用户就买不起正版吗?
    兼容机用户如果需要用正版操作系统,只需多花费155元就能享受到,就目前来说155元也就相当于单条2GB内存的价格。而在国内的大环境下,相信网友们可以花更少的钱也能享受到正版用户相同的服务。所以品牌机在操作系统上对于兼容机电脑很难有优势而言。
● 花钱买售后 厂商的承诺谁来履行?
    品牌机最引以为傲的应该就是其售后服务,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品牌机广告中打的“三年全免费上门的服务”等广告语。用户们往往被这些诱人的售后服务条件给吸引过去,却不知这个那些“服务”背后暗藏着很多文字游戏。是核心硬件全免费上门服务?还是所有硬件都免费上面服务?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很难区分这些硬件的类型吧。
    品牌机的售后服务一般时候各个城市的维修中心所提供,而在一些较小的城市根本没有设立售后维修中心,一般是由当地的代理商来完成售后服务。品牌机的售后承诺能否很好的履行,只有看当地代理商的人品了。其实品牌机的售后服务也同样难保证的。
● 抢客户拼服务 兼容机售后不比品牌机差
    售后服务缺乏保障是兼容机用户给很多用户长久以来的印象,而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兼容机除了拼价格外在售后服务上也从前做了很多改善。以北京的中关村卖场为例,目前各大型IT卖场中已经有很多特色装机店存在,比如鼎好装机店、E世界的玩家国度店等。这些装机店已经初具品牌的规模和实力,凭借着与硬件厂商良好的关系,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配件更换的服务。
    而现在一些主板厂商,也推出了非常有特色的提供售后在线解决方案,不管你是买399元的G31还是买上千元的P45,都能享受到这个售后在线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与目前某些品牌机提供的远程售后方案非常类似。
● 好看只能当花瓶 没有个性的外观
    品牌机很多时候都是在靠外观吸引用户的眼球,机箱做得花销一点,外形做得可爱一点经常就能吸引到只注重外观的女生好感。当你仔细分辨,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型号的外观除了颜色不同,其他的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 装水冷、自制个性机箱 只有兼容机能做到
    与品牌机不同,兼容机的所有配件都是由用户自己做决定搭配的,需要什么样的性能,需要什么样的外观用户自己把握。尽管像戴尔这样的品牌提供了按需定制的服务,但它的硬件定制和这里所谈的个性定制完全是两码事。
    在兼容机身上,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平台、自己喜欢的散热方式。你甚至可以不要机箱,让配件完全裸露在空气中以达到最佳散热效果;当然,你也可以用工具在机箱上刻出自己喜爱的图案,加装颜色各异的灯管等等。这些都是由用户自己决定。不管用户是把自己的电脑变成为媒体中心还是游戏中心,一切由玩家作主。
    品牌机在个性方面,与兼容机相比毫无优势可言。

网友:
是买兼容机划算,不过,品牌机买的是个服务。

网友:
兼容机确实在自己的选择性上很灵活,完全由自已做主。根据一般用户的心理,品牌机,一般比兼容机好,是经过厂家检测了的。还有就是售后服务有优势。有问题一个电话,有时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个人觉得对于懂一点兼容机的朋友,如果运行不好,出一点小问题,没有什么关系,我就遇到,我的兼容机半月后,就出现不是问题的问题,如室温在摄氏8度左右,散热风扇也缺油的情况下,在开机后的两三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像是轰炸机来了,用手摸机箱在振动,不夸张。只要把处理器的散热风扇清洗上油,问题就解决了。我零九年买的机器,几乎每年要处理轰炸机声音,两次左右吧,其它一切正常。
      我问用了十多年电脑的朋友说,我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轰炸机声音。但是我还是觉得兼容机好,灵活,透明度高。性价也高。

网友:
品牌服务也不见得多好 diy把

网友:
组装机便宜,服务也不差,觉得还是DIY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