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换屏 4分屏换显卡 屏线无果求助!

楼主(2013-07-23):
想先上图    联想Y470 I5 独显的机子   同行自己的电脑 给媳妇生气把屏砸坏了  拿来换屏   直接装屏上去开不机  那里电流上不去 拔掉屏线就好 还以为屏有短路   把屏线拔拔弄弄 好了能正常开机了 但发现屏幕是4分屏  外接正常   我把手上的屏不管是13.3 还是140的屏都试过来一遍  大部分屏都是灰屏有条纹 个别是灰屏就像显卡虚焊那种   试到一个能亮的 就是现在这样4分屏  基地里有个朋友给我的一样问题不知道他弄好了没有 联系不到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看了 好多人说是显卡的问题  也就花了170元订一个显卡  换上去结果很让人失望 问题也样{换显卡过程中出现了点小插曲 就是把显存加焊短路了 修了两天才修好}  显卡换了问题一样 又订了个屏线换上去还是一样 我都绝望了  bios也刷了  谁抗的住这样折腾!现在怀疑是不是屏不对他原来的屏被弄到哪里去都不知道  不知道y470的屏给其他是不是不一样 还是怎么回事  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B470E屏摔碎了  换屏后无图像   换了N张都一样 求解

网友:
把原屏的码片备份下来   刷到新屏上试试!

网友:
我的Y470也是一样问题 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屏碎了  更换一个屏 没反映 有进系统声音   EDID有读取屏的动作  LVDS有正常的波形 就是更换的屏没反映 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楼主好了给大家说下怎么搞好的

网友:
很严肃的告诉你,介就是屏的问题也就是码片!

网友:
先把屏放到别的机子试试好坏。。DELL和联想部分机子要人码片的

网友:
无条件,焊下显存试试

网友:
换原型号的屏

网友A:
遇到过SONY 换屏有这个情况,也是原装屏不见了。最后换高分好了。我也是换显卡,屏线,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只差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SONY 换屏有这个情况,也是原装屏不见了。最后换高分好了。我也是换显卡,屏线,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只 ...

谢谢 换个高分屏能好吗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修好了 说下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
如果确定是屏引起,就是分辨率与原屏不同。

网友:
码片换下试试没得

网友B:
把码片换上去试试,或者找个同型号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码片换上去试试,或者找个同型号的屏

哥哥原来的屏丢了

网友:
应该是屏码片的问题吧

网友:
我维修最怕,换了东西都不好,请问,你们遇到换了显卡不好的机器,显卡如何处理??

网友:
刷原屏的码片吧,1366*768的普分屏,要对上普分的屏线,好像Y470 没有高分屏吧,标配的话!出厂都是1366*768

网友:
换码片好像也不行啊

网友:
刷下屏的码片,我碰到过的

网友:
换码片吧,如果还不行,就不知道怎么搞了,上次我碰到一台联想G450的,也是换了张新屏不显,换了码片就好了

网友:
最终怎么好的
  说下

网友:
好像是要刷程序

网友:
我遇到SONY的  是把原来屏上的吗片直接拆下来换的

网友C:
把同型号的码片刷下,表示遇见过

网友:
平码片怎么刷呀? 本人新手 请教各位大侠解答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同型号的码片刷下,表示遇见过

真不知道的码片在吗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道的码片在吗刷

我一般都是拿到修屏那里 人家可以不拆芯片就能刷 咱们只能用编程器

网友:
考虑一下显存的问题?

网友E:
码片不对 刷个原装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码片不对 刷个原装的看看

原装的不知道弄哪里去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人买了3张屏都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道的码片在吗刷

找个编程器 就可以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编程器 就可以刷了

你这些东西哪里能买到  我也买一份

网友:
非常同意换码片.....码片直接解决介个问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