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开机进入桌面图像有拖影。。

楼主(2013-07-23):
客户送来一个hp cq45 说是不开机。。。拆机看看。ec芯片旁边有腐蚀痕迹。测电压没有什么短路。果断吧那腐蚀的电容找个体大小的差不多换上。还换了一个3极管。k72。。一切ok了。但是进桌面发现图像有点不对。大家看看..外接显示器。ok。找了一;lcd的测了一下。居然底色全是红的了。。

网友:
换个屏,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是整体偏红,还是直接换屏吧

网友A:
AMD 的机子吧  先排除内存   屏线

网友:
这个有点像是有屏线有断一根或更多,我遇到宏基,断一根线就显示这样的,

网友B:
把显卡加焊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加焊一下啊!!!

外接正常哦。。还加焊显卡。没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真是可能!

屏线就那几个。我用万用表都测了。全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的机子吧  先排除内存   屏线

英特尔的。不是amd的

网友:
还是先换屏

网友:
屏线的插口或者金手指接触不好会造成这个故障,拿橡皮擦搞搞

网友:
屏线和屏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正常哦。。还加焊显卡。没必要吧。

你试一下啊!!!

网友E:
这现象跟台式机一样啊,台式机换个VGA线就正常了,笔记本的话查LVDS吧,重点查供电

网友:
CQ45屏线是通病,拆的时候肯定被你弄坏了

网友:
换灯管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 看起来 像 屏有问题  你换屏   找个X3的坏屏不漏液的  试试 就知道了

网友:
对的 ,这个应该是屏线,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现象跟台式机一样啊,台式机换个VGA线就正常了,笔记本的话查LVDS吧,重点查供电

3.2v的供电很稳定。

网友F:
这机器屏线也爱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屏线也爱坏的啊。

我订了一个屏线。今天到。。。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