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爆浆的真正原因

楼主(2013-07-23):
(图片)

网友:
呵呵呵,,扣我分也要,呵呵呵呵。。。骗子

网友:
爆了就爆了 只要没短路 还管这么多?

网友:
楼主你也稍微来点图片或者说明吧。

网友:
这是电容本身的问题,温度与耐压,

网友:
主要 是耐压不够 耐压不够 就会有漏电 电流 电流 越大 自身温度越高 这样下去 轻者 失去容量 重的就爆浆

网友:
主板电容爆浆原因主要有:1电容自身质量问题。达不到标称耐压值或漏电流过大;2主板设计问题。距离发热元件太近,被长期连续烘烤;3供电问题。电源出现异常,电压升高,超出电容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