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7-23):
海尔R410亮机1分钟后掉电。去掉U3芯片后还是不变,换CPU故障不变。求高手指点!

网友:
开机时风扇狂转哦

网友:
你描述太简单 上电多少 是否能亮机

网友:
可以亮机的,就是亮机1分钟就掉电了,掉电后有待机,但不能触发,必须要拔掉电才能触发哦。

网友:
修好没呢  是不是显卡问题呢换一个试试。

网友:
修好了记得分享下哦

网友:
这应该是个通病,不知哪位大师解决了,请赐教,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点

网友:
我现在已来了一台故障一样的.刷过BIOS,拆了U3(温控)都是一个样

网友(2020-03-28):
是不是显卡问题,我之前修过g4进系统一会掉电,修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