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92W黑屏问题

楼主(2013-07-23):
一台 AOC L192W显示器,按开机键,出现AOC的LOGO后黑屏,再显示Windows桌面,亮几秒钟后黑屏,细看屏幕没有显示,指示灯显示绿色,不接主机的情况下一会就显示橙色。再按又重复这样的情况,更换了电源板后,还是这个情况。现在无从下手了,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点,无限感激啊!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保护掉了

网友:
灯管老化,换吧、试试

网友:
你看看亮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发黑或发红,要是这样的话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高压板都有可能

网友:
对,高压板也有可能

网友: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我只有先换灯管试试了,因为电源和高压是一体板,我已经换了一块了。

网友:
外接灯管,进一步判断是否高压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A:
灯管老化的话 画面灯管应该发黄  而版主却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哦 !!!一定是灯管老化吗???没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点评):
高压线烧蚀也会出现这个现象。一般高压输出异常,高压保护就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老化的话 画面灯管应该发黄  而版主却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哦 !!!一定是灯管老化吗???没有其他原因 ...

嗯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指示灯亮,屏黑的,但是没有显示,不一定就是高压的问题吧,即使高压出问题,一般只是暗屏,细看屏还是有显示的。

网友:
高压板坏了。有可能会不显示图像。你没有见过吗?
他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单灯出问题了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