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30S 蓝屏

楼主(2013-07-23):
这温度高应该不会导致蓝屏啊,冷机的时候用的时间长一些,热起来的时候一会就蓝屏,提示:硬件错误,请与供销商联系, 硬盘内存都换过了,故障一样,不知道主板那里会导致这问题,求解
硬盘

网友:
南桥,或许会 出现问题。

网友:
提示:硬件错误,请与供销商联系
这机器运行一会,开机就提示这,有时还报警

网友:
什么芯片组?

网友:
英特尔独显,拆机发现NEC大电容,果断换了六个330,现在也是有时蓝屏,有时又没有问题,比原来用的时候要久一些,难道是我换的电容不行

网友:
压力测试都没有问题,看视频一会竟然会蓝屏,而且视频画面一卡一卡的,刚换了条内存试试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