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修电脑主板P5S533-TVM 开机就冒烟了

楼主(2013-07-23):
自己用的第一台电脑坏了打算来学修一下,反正维修工具也有一些就开始检测是3下MOS击穿用热风枪把MOS,电源管理芯片,电源驱动芯片都吹换了一遍,不过是第一次修电脑心里没底,没装CPU的供电内阻正常可上了CPU供电对地电阻只有2-3欧姆还以为CPU挂了不过想想CPU的供电电压只有0.8到1点几应该不会短路了吧,连线开机有正常的开机声接着有品牌机的显示图标心里暗喜又接着电源盒又有烟雾吹出来了心情凉了半截,打开电源盒看看哪里出问题了最好千万不要是过流引起的呀还好还好是电源初级的一个电容漏电了心里出现了一点希望。。。。。。。。。

网友A:
修开关电源小心那些电容,碰到很爽的,精神百倍!

网友:
呵呵,新手不错,继续努力,你快成为高手了,此故障基本是秒杀

网友:
不错,继续奋斗吧!

网友B:
新手能有能有电源管理芯片吗?  水比较深吧!但是看你的手法也不想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开关电源小心那些电容,碰到很爽的,精神百倍!

大侠,请用正确的方式告知新手,高压电容的危险,明显你这样说很有诱导性

网友:
这个没有修过,我现在主要修的是显示器

网友C:
不过我感觉可能是别的地方出问题了吧,你再检测下

网友:
这也行?楼主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能有能有电源管理芯片吗?  水比较深吧!但是看你的手法也不想老手

不过只是一位修电脑的新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感觉可能是别的地方出问题了吧,你再检测下

开不了机是这个问题,管子已击穿了关键是保证换上后不再烧管子,第一次修电脑有点不习惯低阻低压还以为CPU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