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上电解说

楼主(2013-07-23):
仁宝compal开机时序介绍:适配器插入后产生电压VIN, VIN经PD4、PR20、PR21后产生电压VS,后由线性稳压PU2(G920A)产生3.3V的RTCVREF电压、及17.6V的 51ON# 。VIN经过输入电检测电路PU1(LM393第一脚)后产生PACIN、ACIN。PACIN作为开启保护隔离管的前提条件之一,ACIN输至EC,作为交流适配器检测信号(此时EC暂无待机工作电压),当EC待机电压正常后, EC输出低电平的ACOFF信号;另一路,VIN经过二极管和四个1K的电阻“预充电电路”越过保护隔离管,直接给B+供电,用于检则后级负载是否存在短路, 若无短路存在,预充电电路将产生开启保护隔离管的前提条件之二:PU1(LM393第七脚)ACON为预充电电路(负载短路检测作用)。保护隔离电路 PACIN为高电平 ACON高阻 ACOFF为低电平 此时PQ18导通 PQ10、PQ11导通,电压(Q11保护隔离管的G一定要低于S极电压,如G是19V,是不对的,公共点的电压都是虚,大电流没过去)由VIN供至B+ ,B+电压供至系统供电芯片,由其产生+3VALWP、+5VALWP待机电压(3ON/5ON信号无高平应查PU3的第一脚和第七脚),及其输出的VL5线性电压,待机电压供至EC、ICH8,ICH8内部RTC电路开始工作 EC在其待机电压正常后,外接晶振起振,复位正常,EC开始读取BIOS ROM数据,用 于配置其GPIO脚的定义 EC 完成后由其GPIO 02发出EC_RSMRST#,供至ICH8,用于复位ICH8内部ACPI控制器的状态寄存器 。
――――――――――――――――――
开机SW1按下后ON/OFFBTN#此低电平有效触发信号加至EC,EC发出PBTN_OUT#给ICH8M的PWRBTN#, ICH8M在待机电压正常、RTC电路正常、ACPI控制器RSMRST#信号正常的情况下, 接收下PWRBTN#有效触发信号后,分别驱动SLP_S3#、SLP-S4#、SLP_S5#为高电 位,其中SLP_S3#更名为PM_SLP_S3#,SLP_S4#、SLP_S5#经过与门逻辑形成 PM_SLP_S5# ,PM_SLP_S3#、PM_SLP_S5#分别送至EC,由EC将PM_SLP_S5#转换为S3电压开 启信号SYSON,将PM_SLP_S3#转换为S0电压开启信号SUSP#。SYSON用于开启S3电,SUSP#用于开启S0-S1电压,电压控制原理 S3: SYSON ENE KB925QFA1 OZ813LN +1.8V +0.9VS S0: APL5331 PU10 SUSP# OZ813LN +1.05VS +1.5VS ENE KB925QFA1 ISL6269 APL5913 PU12 APL5913 PU9 +1.25VS +2.5VS +5VS、+3VS、+1.8VS电压的产生,SUSP#经过反相产生SUSP信号,SUSP信号当系统处于S0-S1状态时 为低电平,系统处于S3状态时为高电平的控制电压为高电平, EC在发出SYSON、SUSP#等开启信号后,EC发出ICH_POK信号,此信号分成三路 1、供至GMCH,作为GMCH的GMCH_POK 2、供至ICH8M的PWROK脚,告知ICH8M此时系统电压已正常产生 3、供至ICH8M的CLINK的CL_PWRGD,用于ICH8M产生时钟IC开启信号CK_PWRGD EC在发出SUSP#、SYSON大约100ms左右,发出VR_ON(CPU核心电压开启信号),用于开启CPU VCORE电压 当VCORE电压正常后,输出VRMPWRGD信号VGATE,此信号输至ICH8M的 VRMPWRGD脚位,告知ICH8M此时CPU的核心电压已正常产生 ICH8M在其PWROK、VRMPWRGD脚位均为高电位后,由ICH8M输出H_PWRGOOD(CPU的 PWRGD信号)、PCI_RST#、PLT-RST#。 PLT_RST#供至GMCH,由GMCH发出CPU_RST#. CPU接收到最后一个工作条件CPU_RST#后, 发出第一个指令ADS# 仁宝开机时序与标准开机时序对比 1、各路系统电压PWRGD信号并不参与CPUPWRGD、PCI_RST#逻辑 2、遇见点火回保路引起保护的故障,不用怀疑,先查后级是否短路。否则易被绕进去

网友:
各位顶下!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游泳 知一自知百 条条大路通罗马 再变也是归到一条路上

网友:
如果是图跟解说一起,那就更加完美,支持你一下,

网友:
新手呀 看的好晕 好多不怎么动呀

网友:
图文并茂就好了。

网友(2013-08-30):
有图就好了,楼主什么时候发个图上来啊,一定咋载

网友:
眼晕算不算?

网友:
Great job on the process.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2014-06-28):
没有图,看的头大无比,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2014-11-17):
配个图图呀 这样看得人都头大了

网友:
小白看着大神讲时序,没图纸就像看天书!,,!

网友(2015-09-11):
太深奥了,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
配上图纸会看的更明白些

网友:
沒圖沒辨法理解

网友(2016-07-13):
感谢老板 ,时序  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