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 S5放到滚动条就白屏,进PE一样

楼主(2013-07-23):
  接一台清华同方 锋锐 S5 的上网本,板号没找到。82801GBM的南桥。N270CPU。没找到图纸。故障是
进系统刚一到滚动条就白屏。进PE也是。但如果是进XP的PE的话,就是到滚动条白屏,如果进WIN7的PE
就是到滚动条蓝屏,但 他这个蓝屏和一般的蓝屏还不一样。上个视频先。

这是进WIN7的,

这是进XP的
换内存,硬盘,PE也换了几个,拆掉了声卡,网卡,SD卡等外设。加焊了北桥,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
同时也仔细的检查了北桥和CPU周遍的所有电感和电阻。
有遇到过这个鼓掌的指点下,或者有图纸的传一份,希望大家来讨论下

网友:
你这机器我看是屏供电或者MOS管不良引起的 或者屏上的F不良 遇到DELL一个 IBM T43一个直接加供电看看

网友:
在过滚动条的时候屏供电和背光会扯掉一次然后从新加载 你知道吧 那是驱动再加载 撤掉再上电不良OK?

网友:
配件都不超过两毛

网友:
只能说是可能 凡事是分析 屏和背光的供电你没仔细注意 我没给你灌水 无论什么系统都是两次扯供电反应

网友:
这机器背光正常 底部发亮 屏供电有可能的

网友A:
我有一台山寨上网本 也是这现象 还没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山寨上网本 也是这现象 还没解决啊

解决了上来说一声

网友:
我有台s30i蓝屏。pe也蓝。有时候还能进系统。多半滚动条就蓝了

网友(2013-08-22):
BIOS  提供上来嘛,我需要 N270 CPU, GBM 南桥。

网友:
换高压条,应该可以解决,曾遇到过。

网友:
我也有一个故障一样不过是S6 楼主解决了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