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板要几组电压

楼主(2013-07-24):
联想显示器电源板坏了 但是驱动板是好的  想改个电源板 过去 但是不知道 驱动板  需要几组电压  希望高手多多指教呀  谢谢

网友:
一般的都是两组电压  12v 和5v     有的三星   lg之类的还会需要3.3v电

网友:
大多数只有5V供电

网友:
驱动板有DC-DC电路,只要接个5V过去就行

网友:
一般驱动板都是5V供电的

网友A(2021-12-23):
华硕vA322显示器是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