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烧主板

楼主(2013-07-24):
有个机器,开机检测卡无代码,更换主板后开机进系统自动关机,然后在开就开机断电,又换了一块主板,依旧出现检测卡无代码,怀疑电源或者机箱有问题,请问下如果是电源的话这三块板子,一般是哪里出问题?怎么修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电源问题,最好确定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不好害人不浅,我也碰到过。所以以后有问题首先检查电源。

网友:
你这么说电源的问题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网友:
碰到过电源故障的 紫线到12V 但没有烧坏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