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D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3-07-24):
小弟做安防的,最近天热无工地。无聊了就上网淘了各种笔记本,台机维修视频,各种听后,发现饼哥的讲的不错,大概都听懂了。背景完毕哥~~~~~~~~~~~~~~~~~~~~~~~~
公司废主板很多,看到一块华硕AMD的板子不错,特别是北桥散热片很养眼,就拿来试试手,上图先

插上电源,查南桥晶振,2脚有电压差,好的。开机键电压,5v,应该也好的。查pci A14脚位没电压,怎么回事?找了块好主板A14也没电压,心想饼哥不是说这个地方该有3.3v的嘛,心里想了想,算了,可能是自己记错了,接下去查吧。usb不断路。电源各脚都不短路。
嘿嘿,插上诊断卡开机。主板没一点反应,晕,电路没短路啊,上洗手间放掉点水,咱来硬的,强开机。啊,还是没反应啊。这下有点毛了,哪里有故障呢,没短路啊,反复测了一次,主板上下看了几遍。又看了会饼哥视频。没看出什么,不死心啊!有木有!有木有!
插上电源再试试,无意间没插上12vCPU供电,咦,测试卡亮了,看到了有木有!插上12v上电还是没反应。看来故障在CPU供电这一块啊,拿上万用表电感,场效应管一阵测啊,其中各种困惑不表,毕竟咱是新手,很多元件都不知道怎么测量的。最后反复比较发现一个场效应管是3脚痛的,通过饼哥视频知道。这个管子是pwm电路的上管,N沟,高电平通路的。

拆下管子,用万用表再测,确实是三角都通路,确定坏。拿起板子再测附件电感,电容,场效应管,都没问题。旧主板拆下上管,又是一阵子忙啊,换上后,点烟一根,心中暗念“佛祖保佑”。开机,测试卡亮了,找了块双核cpu,内存。开机。
亮了,呵呵。搞定
第一次修好主板,心里那个喜啊,由此又增加了继续学下去的信心。

网友A:
这让我们这些拜了师,有什么都没学到的人情何以堪

网友(点评):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跟着师父,也要自己给些压力,不然把师父累死了自己也学不会哦。

网友B:
其实很多东西都不难的,只要自己努力,尽力,一般来说都行的。当然违背自然规律的不在此例。

还有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这的主板待机状态pci A14脚位没3.3v。只有开机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让我们这些拜了师,有什么都没学到的人情何以堪

神一般的回复,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多东西都不难的,只要自己努力,尽力,一般来说都行的。当然违背自然规律的不在此例。

还有我就是 ...

现在很多的新主板,采用的是ERP节能,所以是开机后才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的新主板,采用的是ERP节能,所以是开机后才有电压的

原来是这样。恩。这样就想的通了

网友:
我也是个主板维修的外行。以前遇到过一块主板。
晕量场效应管,发现内存供电的一个N沟效应管坏了,坏板子上拆了一个换上后一切正常。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成功喜悦。。。

网友:
刚刚有个客拿了块不通电的板来刚想练手,阻值没发现有什么问题,USB数据线也没有问题,场管也量了没发现,个客直接叫换新板想叫距留我帮距修算了坚持要换,情为可坑

网友:
典型的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