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病毒还是木马

楼主(2013-07-24):
电脑和U盘里面都是这种情况,删不掉,创建一个文件就出现两个。求大神帮忙解释

网友:
计算机木马病毒是计算机病毒的一种,所以“是木马还是病毒”的说法不准确。一般用户也没必要区分这个。
下载个金山急救箱扫描一下试试,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是U病毒,一个是原文件夹名,一个是原文件夹各.exe的病毒

网友:
木马不是病毒?

网友:
最上边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就是病毒,赶紧杀杀吧。

网友A:
小东东,怕什么啊,用360就可以了!!!

网友B:
很老的病毒了,杀毒软件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老的病毒了,杀毒软件都可以搞定的。

360杀毒,把我原来的图片都杀没了。真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东东,怕什么啊,用360就可以了!!!

东西再小,也算有啊!360直接割掉,我R,太狠了,我的图片都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60杀毒,把我原来的图片都杀没了。真狠

杀毒当然会破坏数据,病毒已经进入你的文件里面去了。

网友D:
木马病毒,删不掉就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木马病毒,删不掉就格吧

能不能不格,我电脑里面有我多年来收集的日本女优集,很珍贵

网友(点评):
楼主不中毒才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杀毒当然会破坏数据,病毒已经进入你的文件里面去了。

怎么可能,要杀毒软件是保护我文件用的,不然我把所有系统格式化,重装系统不就好了吗?要杀毒软件何用

网友:
免费的杀软全盘查杀就行了。

我有个联想4GU盘,以前双击打不开,右键点击也不行,也无法格式化,杀软也查不出问题。
最后从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格式化成功,里面的文件没了,但U盘能用了。

网友:
对.计算机木马病毒是计算机病毒的一种,所以“是木马还是病毒”的说法不准确。一般用户也没必要区分这个。

网友:
三楼正解,建议打开文件夹选项,打开文件扩展名选项,U盘格式化。

网友(2013-08-30):
恶作剧而已 没什么含量 看一下扩展名  扩展名不对的就删掉  最好不要再windows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