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主板问题

楼主(2013-07-24):
可以点亮,开机一会就无信号输出,主板还正常运行,把VGA线在插上还是一样无信号,高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是集显还是独显啊

网友A:
有没有用诊断卡跑过。过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诊断卡跑过。过显卡吗

过,接显示器还可以亮,过一会就无信号了,感觉是不是电压不足   换电源一样

网友:
显示器也换过了

网友A:
使用了多长时间的主板,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起包或漏液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多长时间的主板,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起包或漏液的电容

AMD  945芯片组。电容没有古包,会不会是CPU座子虚焊了。我在想这个

网友:
大神们,有谁给点思路,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确实很奇怪

网友:
显示器换过?电源换过?CPU、内存、显卡、硬盘、视频线都试换过吗?你要锁定故障范围。否则无法确定故障。

网友:
显卡换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