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是哪个引脚

楼主(2013-07-24):
DDR2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是哪个引脚,如果内存的供电,复位时钟,和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主板还是跑不过内存,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SMB脚 119、120两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复位脚是哪些脚

内存是不断的刷新,没有复位脚!SPD是238脚3.3v,VCC电压是64脚1.8v,时钟185、1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是不断的刷新,没有复位脚!SPD是238脚3.3v,VCC电压是64脚1.8v,时钟185、186

供电时钟系统总线都正常,上拉电阻的电压也正常,为什么主板一直跑不过内存,北桥也加焊过了

网友C:
内存负载供电正常不,0.9V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负载供电正常不,0.9V的那个

额,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