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部分笔记本维修通病,地球人都知道

楼主(2013-07-24):
东芝M200,M300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个330就OK
ACER 4520的机子C433的另一端到空槽焊点上的线断了
DELL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
d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虚了。
IBM 联想 通病TB SHIP H8 SHIP IBM/LENOVO SHIP  容易坏,且 该处易进水腐蚀短路或断路
ASUS AJ8笔记本连续遇到几台开机不显示的机器.都是因为南桥烧坏引起
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IBM X31,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坏,无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拆机,先从简单入手,裸板测量,3V,5V正常C683电容无1.2V电压,换上一个同型号的测试,正常!
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的,在掉电后3。3V和5V。1。5V都还有,1。8V没有了。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现象,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ASUS Z9100图纸.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C225
联想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
联想E200   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的
联想Y200  跑38不过内存多为BIOS损坏
联想E390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
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联想E390与E420A外观一样
联想旭日150  CPU供电芯片易虚ADP3205
联想125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联想的机器IO易虚
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康柏1700花屏,多会屏线损引起的。
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接口易虚。
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CPU风扇脏引起。
HP NX 6120、6130,进系统死机,压着可以用,加焊南桥,OK,(通病)
[HP DV4000不亮机,压南桥亮,重做,
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换MAX1772,故障依旧,发现MA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换2欧电阻,OK
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OK
HP V3000  北桥易虚。
HPNC6000  CPU供电芯片虚焊
HP NX5000 不开机维修一例------主板断线 引起CPU供电没有
HP NC4010 不充电  标01C电阻损坏
HPNC 4010  加电掉电 CPU供电MOS管击
HP DV1000  PC87541V IO易虚,坏
HP DV2000,3000开机不显一般是显卡虚焊,农民工都知道。
HP M2000 南桥爱坏
HP的机器加电不显多为 IO虚焊,IO鼓包
HP的机器公共点19V短路多为滤波电容击穿引起。
康柏X1000的显卡板接口易虚焊
康柏B200 跑乱码,不认内存,都是BIOS的问题。
康博N620C 不过显卡BIOS问题
康柏NC610 电源板易坏:
HP 康柏机器CMOS电池没装和没电会自动开机
HP不过CPU,一般时CPU供电芯片虚焊。
康柏机器I/O和晶振易虚焊
神州优雅 M735T的通病:
插上电源,待机3.3V 5V正常,按下开机健没有反映、开机键也没有跳变,COMS电池没有电<记得有几款机型是电池没电也会开不了>..换后一样。BIOS芯片刮后洗后一样,按住BIOS正常。加焊BIOS坐OKK,这个以前有修过两次,也是通病!
惠普H541,540和6520S机子,他们的板子相差不多,雷击后最容易坏南桥旁那个Q517的N沟道MOS管,有的网卡、I/O、一起坏有的单独坏,但大多会坏Q517
明基R55 不过内存,电流1.08A ,将新显卡重新加焊故障依旧,原来是时候测试卡走代码都亮了,现在测试卡走0A ,将显卡拆除,上卡故障代码依旧刷BIOSOK
华硕A3V通电无显示,网卡背面的电阻坏了
d520 不开机,电流0.08 一般都是 SN0508073 坏了,没1.0 电压输出.换了都好
SONY CR、SZ系列独显的能跑电流无显示,显卡重做BGA
X61 USB不能用是BIOS 设置问题
  dell  D600 网卡容易虚汗,  IO容易烧!   D620  D630  显卡容易空焊
   联想旭日150开机无显一般都是U供电芯片虚汗加焊就OK
HP  的机器绝大部分都是显卡虚焊  常见的是6150的桥
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OK。
惠普541、540和6520S机子,他们的板子相差不多,雷击后最容易坏南桥旁那个Q517的N沟道MOS管,有的网卡、I/O同时坏,有的单独坏,但大多Q517坏。
联想G450通病,上电电流0.9跳动屏不显,左侧的USB供电电容坏,击穿短路。
华硕A8Z99系列屏幕待机开关爱坏
机器型号:T400 R400
故障:开机卡LOGO  机器USB借口损坏造成 一般为供电脚接地造成
东芝L200,CPU供电后面的NEC大电容易损坏,故障是插电源花屏(集显),不定时死机,开机掉电等。更换为四个330电容并联就可以了。

不怎么会玩 -5 重复资料

网友(点评):
网上抄袭来的,不是原创,所以没有人加分。大家看一下倒数第37行,便知。

网友:
这么多   打字不累啊   谢谢分享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是收藏吧。以备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

网友(点评):
绝对不是,是网上抄袭来的。

网友:
楼主是自己修出来的 还是去哪里负责的

网友:
楼主是自己修出来的 还是去哪里复制的

网友A:
还不错啊  这东西写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非常不错 有些我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啊  这东西写详细点就好了

写详细点估计我得写一个星期。

网友:
HP DV1000 开机无显示是“ PC87541V IO虚焊或坏”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是自己修出来的 还是去哪里复制的
修出来的话就需要让人敬佩了

网友B:
感觉是从哪里搬出来的旧东东哦,不过可以参考下!

网友:
看看总归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就打好了,这几天没什么活,就整理下,混点分。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从哪里搬出来的旧东东哦,不过可以参考下!

  废话   有些通病网上都发过,肯定有重复的。

网友:
前面的是老的,后面的都比较新

网友:
再全一些就更好了

网友B:
楼主如果更淡定些,我想境界就高了。

网友D:
6个330我没试过,4个220就可以,你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更淡定些,我想境界就高了。

怎么淡定 ?都是一小老头了 。

网友:
LZ  能不能搞成记事本上传上来啊   不然 复制的话会有乱码哈

网友:
楼主,你的像头好给力啊,哈

网友:
不管怎样 楼主辛苦了 收下了 我也在不停的整理 经验啊

网友:
这些机子还有几个能修到啊LZ 有什么用

网友:
看出来了是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6个330我没试过,4个220就可以,你可以试下

我一般都是4个470的

网友:
哇哦~~这么多的知识  楼主给力

网友:
至少我这个新手没看过,这次又好好学习了一下,顶一个。。。

网友(2013-08-27):
引用 网友C:
废话   有些通病网上都发过,肯定有重复的。

即使是网上参考过来,也比不发好
支持下

网友:
搜集这么多不容易 支持下

网友:
有人分享就不错,管他那里复制,还是修出来的

网友:
看看 有自己需要的没

网友:
都是过时的东西,N年前都知道的通病,浪费基地资源。有真本事就写出i3,i5三代系列的通病出来

网友(2013-09-29):
看了也有好处啊,不管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不管是不是原创,但我知道这对像我们这种新手来说,还是有点用处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早知道了12354654

网友:
不过也可以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