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魅A10平板闪屏

楼主(2013-07-24):
各位大大,爱魅A10平板豪华版,屏闪,会灭,拆机后发现屏线边上有一个八脚贴片,应该是一个MOS管,烧了一个小洞,现在上面只有XR22四个字能看清。请教各位,这个管是什么管子?具体型号是什么,能用什么替代?

网友:
有结果了,厂家给出的回复,那是一个升压IC,6脚的是2514,8脚的是3341,通常它坏会连带损坏边上的SS22二极管,要一并更换!

网友:
XR2201 2q 刚修到这个平板 我这个是触屏乱蹦  还有问一下 电源管理AXP221是不是巨烫

网友(2014-03-12):
刚接到一个A10四核版的,1R5电感旁边的长方形两边七脚共14脚位的封装IC被烧了个洞,请问这是什么芯片,用什么配件可以替换,或者可以改装。现状冲电指示灯长亮,开机到0.22掉电。求回复,给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