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 W2241S显示器好烦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LG22寸显示器,刚开始问题灯管亮一下灭,外接灯管点亮正常,果断换灯管,用户用了不到一个月又出现同类问题,拆开灯管发现两头绝缘用的热缩套管已烧焦,又重新处理一次,现在是灯管装进去不亮,灯管取出OK,在网上购了个同样的高 压一体板,问题依旧,排除灯管极性问题及绝缘问题,但是换其它高压板点亮正常,去掉原高压板保护,发现灯管一头亮一头不亮,灯管已换过N次,请高手指导,此电源板是22V及5V供电,现在手里的高压板是12V,暂不想换高压板,  有没其它方法

网友:
不用想漏电了!  要不然灯管装上去, 弯了!

网友:
高压部分电流够不够

网友:
这也行   没遇到过   记得解决了发个方法上来哟

网友:
可能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主板 高压板全部网购换新就解决了。因为剩下的没东西可换了。23.6的极速机子我倒是修过一个这样的。用本机灯管亮一下就灭。外接灯管正常。换了灯管装进去还是亮一下就灭,取出灯管试机就正常亮。最后换了块和原机一样的电源高压一体版解决了。

网友:
一般通用 高压板  都能耐 22V  你装个上去吧,  你买回来的板子 八成也是坏的

网友(2014-11-17):
换原装电源板好了

网友(2014-12-17):
是灯管弯了,现在这种问题直接改LED灯管

网友:
高压版狠好换 换了先

网友:
高压现在都是10-30多,。22没有问题,觉的你灯管换的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