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B75Por3 不跑码

楼主(2013-07-24):
这几个发热 用不能莫的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补充内容 (2013-7-25 14:26):
原来是BIOS 旁边一个电容 加CPU两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供电管有一些热量是正常的,只要不是很烫的就可以认为是正常的,不跑码,要想确定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还不跑就刷bios

网友A:
就是供电管 就是
很烫   BIOS刷了6次一样的

网友B:
6大供电、时钟、复位电路都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大供电、时钟、复位电路都测了?

正常的就是   供电管就是很烫

网友:
查电阻电压看有没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供电管 就是
很烫   BIOS刷了6次一样的

供电管很烫是因为后级有短路或者多项供电其中有一项工作不正常或未工作,什么都正常不跑码的就刷bios,刷bios不行就加桥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供电管很烫是因为后级有短路或者多项供电其中有一项工作不正常或未工作,什么都正常不跑码的就刷bios,刷 ...

原来是BIOS 旁边一个电容 加CPU两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BIOS 旁边一个电容 加CPU两个电容短路了

恩,找到问题就好了,以后碰到这种就有经验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找到问题就好了,以后碰到这种就有经验了,呵呵

久没修主板都忘记了 呵呵

网友:
这个在华擎里面常见的故障

网友:
这个烤鸡久点应该会冒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