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在线等!!

楼主(2013-07-24):
一台主机开机正常,但使用一段时间,比如看看电影,或者使用其他软件,就突然卡死,然后重启就不行了,有时要重启几次开能进系统,有时第二天开机就正常,是哪里出了问题?主板是盈通AN 68V3,硬盘是新换的。
  这情况在自己那看一天都不会出现这情况,在客户那里用第二天就会出现这情况。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换cpu搞定的,不妨试试,还有内存都换换试试

网友A:
先排除内存,再排除显卡,再硬盘,电源。

网友B:
看看cpu的风扇怎么样,再就是内存,电源,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内存,再排除显卡,再硬盘,电源。

都排除过,是集成显卡来的,机子在我这一直都没问题,到客户那没两天又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cpu的风扇怎么样,再就是内存,电源,等

能换的我都换过了,可老问题依旧

网友C:
我感觉应该是散热的问题,客户的电脑在封闭的空间了,放在你这里是因为机箱裸露在空气里,他可能放在电脑桌里面,因为重启很多次才能进系统,明显等温度降低,第二天能开机,因为机子整体温度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应该是散热的问题,客户的电脑在封闭的空间了,放在你这里是因为机箱裸露在空气里,他可能放在电脑桌里面 ...

这问题之前也考虑过,之前叫客户都放在通风的地方使用,没过一天还是那样,客户说他开机看电视剧,看着看着就会卡住,然后重启不了(电源开关灯亮),然后把插座那拔了,过段时间又是可以开机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