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北桥 BGA 多少温度 不爆珠!

楼主(2013-07-24):
IDEAPAD Y510 机器   北桥打了黑胶   请问BGA 上温度 多少度  下温度 多少度  做? 谢谢

网友A:
锡的熔点240度以上

网友B:
机器不同 温度也略不同 不过底部基本280  上部 270左右 看锡发亮就可以了

230都得小心翼翼,这温度必须死啊,
这个温度超高了,做一个死一个,除非是土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的熔点240度以上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C:
上温245,下温255轻松拿下

网友:
把南桥 显卡包好隔热 做好用9档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不同 温度也略不同 不过底部基本280  上部 270左右 看锡发亮就可以了

这是溶铁的温度呀,,,我的BGA上部250  下部265可以了

网友:
慎重干北桥

网友D:
效时的 上部230 下部250不爆

这个靠谱 楼主建议采用这个

网友:
机器型号、风口高度、风速、室温都有影响!
自己的机器,得自己试出来!

网友:
这种桥球一亮就爆珠了。 就像烙铁焊东西似的。 发了灰色就停了。 因为发灰色了。在加热五六秒中,球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不同 温度也略不同 不过底部基本280  上部 270左右 看锡发亮就可以了

这个温度 可定要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效时的 上部230 下部250不爆

可以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温245,下温255轻松拿下

谢谢 可以参考下

网友:
不同机器不一样.自己做实验,拿别人来套是傻b,关键不能掉点

网友:
无铅的焊接温度在230-240度就可以了。超过此温度,就难说了。有些返修台的温度要270度以上无铅才会溶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本人用过很多返修台,经过研究是返修台的问题。1、出风口温度和所设定的温度值有偏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现在的返修台的出风口用比较厚的铝片制作,损耗了太多的热量)。2、底部加热器面积太小,和底部出风口铝片太厚,吸收太多的热量。造成温度不足。3主板内层铜含量高,自然散热损耗了太多的热量(解决方法、增大底加热器面积)。所以会出现到了温度设定值,焊锡还没有融化。在往上调高温度的话,可以融化。但芯片爆珠了。(很容易理解:如果主板散热太快,一味的加高焊接温度的话,芯片表面的温度会超过其耐受的温度,必然要挂。)进口的返修台就不会出现此现象。240度无铅肯定会融化的。国产机出风口误差5度以内的机个别的可以。大多数不行。

网友:
跟据我的经验,无铅融点,217度,上部225度,因为上面直接是心片核心,有人说250 270脑残,有多少爆多少,下部可以达到280到300,心片不爆,有能取下来,上部风口距心片1厘米

网友:
打了黑胶的桥,慎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不同 温度也略不同 不过底部基本280  上部 270左右 看锡发亮就可以了

最主要还是看锡发没发亮啊,温度倒是其次

网友:
240左右吧。下部温度比上部高10度左右就行

网友:
建议拔下重做

网友:
直接加焊基本地上都会爆珠

网友:
940无铅 上部210 下部230 效时BGA 我们店里是这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