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原创】自己修mini-ITX主板

楼主(2013-07-24):
按:这篇文章是早先发表在度空间上的,没几个人看,拿到这重新发表。

我有一块VIA EPIA-ML低功耗主板,mini-ITX,17cm*17cm,cpu是VIA C3-800,用了一段时间,真是不错。

原来是准备diy车载电脑的,后来家里电脑坏了,就用到了台式机上。

后来小主板坏掉了,现象是不认内存,长鸣不止。原以为是内存坏了,跑去换内存,结果我的内存是好的,这条内存可是专门为这小主板买的啊。

于是又新买了一套双核的家伙用上了,想把这条内存用上,可是才发现插不上,内存条上的小豁口和双核主板的插座对不上。

前几天又心血来潮,找出了这块小主板,翻来覆去的看,突然发现内存插槽旁边有一个自带散热片的三个腿元件,封装材料已经烧鼓包,看不出是什么型号。

于是在板上找和坏元件形状一样的零件,找到两种,一种是MOS管,APM3054N,另一种是稳压器,也是AP**** 的,记不住了。这可咋整,这两种东西的功能完全不同。

上网搜索,发现很多文章都提到给内存供电的MOS管损坏的故障,换管子,如果附近有其他原件损坏就也换掉,故障修复。

受到这些文章的启发,我认为小主板上烧坏的也是MOS管,可是啥型号呢?再看板上其他的MOS管都是3054N,而烧坏的管子能看见一个字母就是N,看来肯定也是APM3054N。再检查附近的电容都完好,其他零件也没有烧坏的痕迹。

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换管子!可是到哪里去找管子呢,临时去买比较麻烦,还是看网上都是咋说的吧。网上说可以用3055代换。不管其他的了,先找3055。我有好多块过时的和损坏的主板,找出来仔细看,还真就在一块主板上找到了一个3055。

用我25瓦的电烙铁,费了好大劲把好的坏的两个MOS管都拆下来了,然后把3055装到小主板上。

通电试验,小主板奇迹般的修好了!继续通电两小时,没发现异常。挺高兴。

网上还说,内存条7脚上应该有2.5伏电压。用万用表测量,还真是,有啊。

自己头一回修主板,成功。哈哈。这下又可以准备弄车载电脑了!

网友:
厉害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你坏了就没有量各个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没有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运气很好,弹不上理会。

网友:
看你还懂得很多这方面的   看起不想业余爱好者哟

网友:
运气很好,努力!

网友:
其实很多故障也就是啥场管或电容损坏,换掉就好啦。当然复杂的故障就没有这种好运啦。

网友(2014-01-23):
业余的。还可以了。呵呵

网友:
MINI板以后会修很多的,现用很多方面都用了

网友(2017-03-16):
只能说明此贴发的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
好像帖子有点对不上吧

网友:
新手中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