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求大神帮帮忙】华硕K46E3317CM用ghost系统后无法启动

楼主(2013-07-24):
新买一个华硕K46E3317CM。是WIN7家庭版的,但是带了太多华硕的软件,。不好用。没有光驱。所以想U盘ghost重新装一个。
我先进BIOS把硬盘改成IDE。然后U盘启动进入PE之后,格式化硬盘。用PE内自带的一键分区分好区之后。然后ghost系统,一切正常,到全部ghost进去之后,拔下U盘重启。然后就无法启动了。显示硬件无法启动。这个ghost是做电脑的朋友传给我的,不会有问题。U盘启动也是正常的、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求各位路过的大神帮帮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网友:
首先你要判断是硬件还是系统问题,如果是系统问题你就换一个纯净版的系统不集成驱动的试试。或是直接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别机器上做系统试试。

网友:
你看看你的分区C盘激活没有

网友:
问题就是出在未设置active分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