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可以显示一下就重启,大多时候不显。内屏一次也不显也重启。

楼主(2013-07-24):
型号:F1600
故障:外接可以显示一下就重启,大多时候不显。内屏一次也不显也重启。
拆机子
1. 拿起板,认真看了下。没有发现在什么进水之类的。
2. 加焊北桥,无果。加焊时,一个电解电容“爆了”呵呵
3. 重启会不会CPU供电不稳,那就加电容吧!无果。
4. 在测时,电流到0.6左右了,放在一边只好去下个图纸
5. 装上CPU负载发现没有CPURST#
6.  下一步PLTRST#电压为1.1,大喜 一定是给哪里拉低了。
查源头PCIRST#接了三个电阻R299 R300 R301  分别拆下上电,发现R299会拉低电压,NB-RST-N 去到北桥和一个SIS SL307小桥上。那就拆小的吧!通电外接通电,果真显了,不重启了。 此机修复

网友:
很经典!U复位短路造成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