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自动上电

楼主(2013-07-24):
   联想X201i,进水机,烘干后,插电电流直上0.45A,然后量内存供电和VTT都出来了;但CPU供电没有。
按开机键关不了机。这应该从哪儿查了???

网友:
另外,发现虽然没有CPU供电,但CPU会发烫,量上面的电容,1.05V和1.5V都有。

网友:
VCCGFXCORE这个电压0.8V正常吗?

网友:
一般来说是正常的。现在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