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AT电源 输出电压只有标称的一半

楼主(2013-07-24):
老AT电源 输出电压只有标称的一半 电流只有300mA 啥原因呢

网友:
估计所有的电容都干涸了,还能工作吗?

网友:
换电源呗,挺简单的问题

网友:
更换了所有的电解电容、大电阻,仍然不行。

更换了高压侧的谐振电容,仍然不行。

测量TL494的4脚电压为4伏,索性只保留4脚的接地电阻,4脚与其他元件的连接。再试可以正常输出了,点亮了一个50W的汽车灯泡。

现在的隐患是过载保护没有了。一旦输出端短路,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