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文件丢失或损坏 系统不能启动 请按R键修复

楼主(2013-07-24):
开机显示文件丢失或损坏 系统不能启动 请按R键修复 之前遇到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硬盘有坏道引起的 今天这个硬盘扫描完了 都没有发现问题 系统装过好几次  装好用不了多久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不知道啊,敬请期待高手作答

网友:
1,试一下调整硬盘模式,2,在PE里进行引导修复

网友A:
其实  还是硬盘问题   大胆换个好的一式就知道了

网友:
磁盘估计错误,重新设置一下吧

网友:
进pe里哈

网友:
象这种情况这样处理:
1、更换硬盘,一般都是硬盘时间长了,读写不好了;
2、再换内存,如果内存有不良模块也会有类似情况;
3、最后换电源再试,电源供电不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内存有可能,以前碰到过几次

网友B:
硬件除开硬盘,确保硬盘没问题的情况下,只有软件了,有的是软件误报,留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除开硬盘,确保硬盘没问题的情况下,只有软件了,有的是软件误报,留意一下

这种情况不可能是软件误报,出现后,那个提示会不定时出现,重装系统也还会出现的。
明显的硬件问题,不要误人...

网友:
换个硬盘数据线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内存接触不良引起的,拿个橡皮擦往金手指擦一擦就好了。

网友:
换内存试下  如果是品牌机器的话 先用安装版的系统装下

网友:
你把硬盘隔了,从新分区,在装系统看看,如果再不行,就查查别的原因,比如说内存,还是不行的话,介意你换个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  还是硬盘问题   大胆换个好的一式就知道了

换了个新的 问题解决  旧的待研究

网友:
好老实这样跟你说,这种情况一般是内存坏和硬盘坏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不一定是硬盘坏,内存坏也会这样的

网友:
看起来还是硬盘的主要问题,旧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试试看能否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个新的 问题解决  旧的待研究

呵呵 这种基本上不好搞

网友(2016-01-12):
搞了3台,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