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联想b500

楼主(2013-07-24):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b500的联想一体机插上网线显示网络电缆没插好(网线路由水晶头都没问题系统xp  win7都换过)我想让客户换个USB网卡,插上自后还是显示无网络连接,我换个几个usb网卡都是一样,我就把usb网卡插在自己的电脑上确定usb网卡都是好了,所以水晶头网线路由usb网卡都是好的,求大神解释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排除系统,驱动的问题,可能是主板的网卡,桥的问题,又是被雷打坏的吧

网友:
USB和网卡都坏,一般来说,被雷打了...可能要上BGA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排除系统,驱动的问题,可能是主板的网卡,桥的问题,又是被雷打坏的吧

是雷打的,着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usb是好的呀,按理说usb网卡也可以用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雷打的,着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usb是好的呀,按理说usb网卡也可以用呀

如果USB是好的,那么USB网卡应该也是能用的。不存在USB网卡也不能用,如果USB网卡也不能用,证明还是有IC或桥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USB是好的,那么USB网卡应该也是能用的。不存在USB网卡也不能用,如果USB网卡也不能用,证明还是有IC ...

usb是能用就是usb网卡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是能用就是usb网卡用不了

和USB设备相关就是南桥了,因为USB网卡和电脑交换数据,USB设备也只是交换数据,按你说的USB设备能正常交换数据,南桥没有问题,那么同理USB网卡也只是交换数据,网卡芯片在USB网卡里的,也不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USB设备相关就是南桥了,因为USB网卡和电脑交换数据,USB设备也只是交换数据,按你说的USB设备能正常交 ...

是呀!所以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