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楼主(2013-07-24):
进系统掉电,不是系统问题,CPU也换了,硬盘也换了,本人新手实在吧知道在怎么弄,求大师教下。

网友:
我遇到一个b460的机器,进系统也会掉电的,我是修显卡好的,不知道你这个会不会也是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问题?

网友:
现在我也吧知道是什么问题,在 找找吧,谢谢了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散热不良导致的。

网友:
这种只能慢慢排查呗

网友:
不是散热,找到原因了,CPU旁边有2个管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