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19V短路

楼主(2013-07-24):
今天接到一个 联想Y470  板型号是 la-6881p  19V 短路,PQ302 短路,换后一通电 又烧了,经查pr968 r004拆掉就不短了  但是开机不显示    不知道PR968 那端接的是什么电路, 急求 图纸。。。。。。。。。。 希望有的可以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是供电的场馆吗 和电源管理芯片相连吗  是的话要和芯片一起换的

网友:
哥们,给你图纸

LENOVO_Y470 LA-6881P.pdf

网友:
其实图纸你搜下就有了,还真是懒

网友:
谢谢  liting135   ,   Y470  我已经修好,是PL702 旁边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了,换了就OK 了

网友:
修好就好。。。

网友:
在不在啊。你的那个PL702的那个电容。是在哪里的啊。
我这个问题和你的一样。。
但是。。找不倒。。这下面的几个电容。求你帮忙说下。。在哪里的。。这几个电容

网友:
图纸。。。。。。。。有地,比我先发了

网友:
短路多数还是比较好修的 最难得是那种微短的  很麻烦

网友:
学要 有的,是不是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