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A2+ 跑码卡C1,已修复

楼主(2013-07-24):
客户:散
板号:NF520-A2+
故障:开机后跑码50-XX-C1,没有报警
检修:清CMOS、换CPU、换内存无果。
      风枪吹北桥无果
      刷BIOS无果
      最后BGA焊台,温度上下250、255,芯片能动
      冷却测试OK

补充内容 (2013-8-12 15:01):
不好意思没有说准确,是做的北桥

网友:
桥虚焊了?

网友:
楼主的BGA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我这一片是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偏低 加焊不知道有用不

系统管理总线连接南桥,有的连接时钟芯片,还有的连接网卡,加焊北桥没用的,如果电压偏低,有的是芯片问题,有的是钳位二极管,还有的是上拉电阻

网友:
这款BGA好用吗?上下的温度怎么要调这么高?

网友:
这种主板应该是单桥的

网友(2013-08-25):
怎么不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一片是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偏低 加焊不知道有用不

偏低?直接飞线应该能好

网友:
不主流的板子桥虚焊的挺多的

网友(2013-09-25):
我的是有复位不跑码,正在维修中,我也是怀疑桥,但是内存供电有点高,2.0V,先修好内存供电再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