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EC_RSMRST 的维修法子

楼主(2013-07-24):
E42  LA_3541P  BIOS6  6PIN 有波,供电正常。EC 供电,时钟,32K有波,复位正常,EC就没发出EC_RSMRST,但把EC这信号脚旁边一点线割断,EC 4PIN出来1.7V  EC_RSMRST ,灵一端没电压,这机子不触发.....各位大师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RSMRST不正常,南桥复位逻辑不正常,肯定触发不了的,有图纸的话,查一下,RSMRST的电路,应该很简单的

有可能是后级把这个信号拉低了

网友:
RSMRST不正常,南桥复位逻辑不正常,肯定触发不了的,有图纸的话,查一下,RSMRST的电路,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
rsmrst是3.3v,1.7+v不正常

网友:
RSMRST#是在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之后,才发出的。查南桥待机条件吧!

网友:
RSMRSt是是EC发给南桥的

网友A:
有的机子是触发后才抬高RSMRST的。不要在这个上面纠结。查其它工作条件。

网友:
查南桥待机条件,VCCSUS , VCCRTC , RTCRST, 晶振 ,

网友:
仁宝LA_3541P的是要按开关才有RSMRST此信号吗?此板按开关之后EC 此PBTN_OUT#信号没跳变,但EC  ON/POFF这信号有跳变,,EC其它工作条件都有

网友:
我查了南桥的 工作条件,VCCSUS   ,VCCRTC ,RTCRST,都有。32K我换过了。但RTCVCC接3个电阻到南桥的信号SM_INTRUDER#,ICH_INTVRMEN,LAN100_SLP都只有2.2伏,是不是可以判断南桥坏

网友:
首先查EC工作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如果都好的话,还没有 RSMRST信号的话,换EC吧!

网友:
EC工作条件多有....看来只有换EC,

网友:
有的人BIOS都不刷就修,修毛,程序坏会引起EC不触发,还有PWRBTN无电压,南桥坏了拉低了也有可能, RSMRST有时开机才有的,LID,查了没,刷了BIOS怀凝EC就干EC,确保供电都正常就干南桥,不好才怪,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南桥坏了PCI设备,USB,或有短路,加电3V 5V 烧

说的很好。。其实他这个PWRBTN 有电压的话。刷个BIOS 应该就好了。
经典,讲的好,如果按照这个修,可以修好百分之八十

网友:
不明白,学习中。。。。

网友B:
lid 信号是做什么用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子是触发后才抬高RSMRST的。不要在这个上面纠结。查其它工作条件。

你看下RMRST#是怎么电压上拉的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开机后面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 信号是做什么用得

休眠。为高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后继短路了吗

网友:
ECRSMRST在这种板子上插电后就出的吧,

网友:
不触发,主要查南桥,EC,BIOS,开机键

网友:
有的人BIOS都不刷就修,修毛,程序坏会引起EC不触发,还有PWRBTN无电压,南桥坏了拉低了也有可能, RSMRST有时开机才有的,LID,查了没,刷了BIOS怀凝EC就干EC,确保供电都正常就干南桥,不好才怪,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南桥坏了PCI设备,USB,或有短路,加电3V 5V 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