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Intel主板 烧毁 小弟我是没法维修,不知哪位大神可以修复?

楼主(2013-07-24):
联想E40 Intel主板  烧毁 小弟我是没法维修,不知哪位大神可以修复?
我上几个图
CPU供电部分那块 不知烧的那块有无断路

网友:
谁那可以修 我发过去

网友:
烧的太狠了 不知道里面的线有没有断

网友:
宣布 game over吧

网友:
放弃吧!烧得很凄惨!

网友:
估计内部短路了。

网友:
面对残酷的现实吧!

网友:
供电芯片附近就不要修了 费劲还不稳定

网友:
内层开路或短路就搞不定了

网友:
应该修不了吧

网友:
肠子都炸出来了

网友A:
现在短不短路?要是不短发到我这里来、我修

网友:
我 想 说 四 个 字       惨目忍睹

网友:
不想修就报废。想修找图纸,买点位图,刷绿油补漆弄!

网友B:
有3成几率内层线路没有被破坏,

网友:
好好检查下,如果线路断的多了,就没有必要去修了,建议客户换主板

网友:
确实是惨不忍睹啊

网友:
没必要弄了!

网友:
内层短路就麻烦。开路到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短不短路?要是不短发到我这里来、我修

短路了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3成几率内层线路没有被破坏,

还有7成 是坏了哦

网友:
那就不好弄了、伤到板乘里面就基本上可以宣判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挖开看下。

网友:
没得修了

网友:
有图纸点位图的情况下 应该可以修好
不过费用不低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修起来也不稳定,还是叫客户换板吧!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看看,不行就让客户换板,自己也能落块料板

网友:
lz还是当料板卖吧   我收

网友:
果断放弃

网友:
估计有内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