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这些芯片(216-0674026/215-0674034/M52-P)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3-07-24):
216-0674026/215-0674034/M52-P等等AMD的芯片其实都有显卡门,但是都没有改良版,甚至连全新的原版都很难买到,遇到这些机型CQ40/4411S/4416S/ACER4535等等加焊或者重新植球老是返修让人很烦躁啊,兄弟们都是怎么干的,现在淘宝上的商家越来越差了,这些芯片买回来都是坏的,说是全新的其实都是翻新的,大多数都是坏的啊,即便是高价买的所谓“全新”也不保险啊,怎么办啊?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38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34.88% (15)
46.51% (20)
18.60% (8)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我比较信料板  还是多买点料板吧

网友:
如果加焊不行就重植一下肯定要买来的实在的多

网友:
多被点料板 自己拆的自己放心些! 买的那些芯片不知道被吹过多少次了!  自己动手才是王道

网友:
淘宝上有家叫"顺润成电子芯片",他们家就是拿翻新的芯片当全新的卖,我就上过当,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
直接换,重置也返修的。换到假芯片也没办法啊,,,

网友A:
放弃维修,直接换主板,集成的省事,以前我也是经常修和返修,但是稍微不慎就陪进去了,现在我的原则就是发芯片维修可以,一个字“贵”。要收到一个换主板的价钱才行!

网友(点评):
值得借鉴

网友:
朋友要是碰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组建一个论坛看淘宝上谁家的东西不能买!

网友(点评):
绝对赞同,买了几片034全是坏的,没一个亮机,还有这个家伙一般说加10元保上机,千万别上当,即便加10元了也不给退货!

网友B:
淘宝,上的小苏本本卖的是真的

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以前大多数芯片没问题,但这个月我被她几个显卡整怕了。上机基本都是不过显卡,后来没办法找旧的换上就OK了!

网友:
这些卖芯片的,假中带真,混淆视听。坑

网友C:
即使是重新植锡,也要处理好散热的,不然一定返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的小苏本本卖的是真的

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以前大多数芯片没问题,但这个月我被她几个显卡整怕了。上机基本都是不过显卡,后来没办法找旧的换上就OK了!

呵呵,所以我觉得有板子拆的话坚决不发,没有板子拆的话看看植珠能不能好,要是还是不行的话就换板子,现在让我去换芯片没门,大多数被坑然后赔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重新植锡,也要处理好散热的,不然一定返修!

一般散热除了清灰尘、加铜片、加散热膏、换铜管,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散热除了清灰尘、加铜片、加散热膏、换铜管,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改风扇常转啊,基本返修的很少!

错错错,惠普的3000和2000系列的就算改风扇和加铜片那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维修,直接换主板,集成的省事,以前我也是经常修和返修,但是稍微不慎就陪进去了,现在我的原则就是 ...

那客户可不一定要修咯。。。本身看机器的价值有多大。

现在的机器板子都不贵,你自己算算就行了,只要是板子贵的芯片就贵,板子便宜的芯片就便宜,相对于比较贵的板子也会换芯片维修的,因为能收上价格。要是查到板子非常便宜那就直接通知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维修,直接换主板,集成的省事,以前我也是经常修和返修,但是稍微不慎就陪进去了,现在我的原则就是 ...

我和你一样  要贵  不能把自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以前大多数芯片没问题,但这个月我被她几个显卡整怕了。上机基本都是不过 ...

我昨天刚遇到一台 换了新显卡 不行  我以经很小心了 绝对不是BGA做的不好  肯定是心片坏的  后来拆了 把他自己的显卡重植  装上OK

网友:
前两年在小苏本本家买的 还可以,基本上说的全新发过来都是全新的,最近几次买的芯片不行了,买前询问芯片是全新的吗?基本上都是说:新,XX钱,并不是说的全新,再追问下去就说是散新,最近几次买的ATI芯片大多数都是成色好的冒充全新的,发过来是不是全新的,教大家鉴别:发过来的芯片看基板如果发黑就肯定不是全新的,全新的应该发白发绿,有的虽然成色很好,但是是旧芯片,用不了多久的又是老毛病。

网友:
吹下,能用多久是多久。不行就换个,芯片这个谁知它能用多久,运气好就用久点。
不是出了芯片门,我们不知少多少机修。
芯片不可信,但没有这种芯片也没得修。
可耻是的,出打磨芯片的商家。
买打磨的,出一家,拉黑一家。741最多打磨的了。

网友:
料板的可信度比买的芯片高多了

网友:
现在也不知道那里卖才是放心的。基地淘宝店的芯片有卖吗可靠吗

网友:
所以,我觉得迅维网站就应该搞一个专卖芯片的。只要保证全新,不是翻新货,价钱再贵点,我相信大伙都乐意接受!

网友:
看了上面的才知道原来淘宝上以旧冲新的,以坏冲好的这么多!难道我几次确定是显卡的故障,在淘宝上买了换上还是显卡不行!!!我基本上是在“顺润成”那买的芯片。

网友:
我都直接换了  没遇到过换上去就是坏的

网友:
希望能有个专栏来举报和介绍好的货源,
一颗芯片要花不少钱不算,还有拆装的风险.

网友:
这芯片翻新的太多了,我都买了不少翻新的了

网友:
遇到爱虚焊的机器我一般都是用无铅锡珠搞定的,再不行就打它一些黑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