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网卡 驱动

楼主(2013-07-24):
联想e43的无限网卡 驱动后没有显示怎么办   换了个新的也不行  驱动后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
呵呵  开关开了没

网友A:
在管理器里面把驱动一个一个删除 看是哪个影响的

网友:
最好从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管理器里面把驱动一个一个删除 看是哪个影响的

会有影响么  系统做了n变了   w7  xp  都试过了 各种版本  论坛里 发的也试过了

网友:
BIOS 没关了 ?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把

网友:
无线网卡的驱动不匹配吧,在官网下一个驱动安装试试。

网友:
估计是驱动问题,多打几个试试!实在不行换一个试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了啊
  不去驱动的时候灯还是亮的驱动后就不亮了

之前遇到过联想的也是无线网卡装了驱动,但是上不了网,妈的最后少个电源管理的驱动,建议你去官网下载你这台电脑型号的完整驱动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