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白屏

楼主(2013-07-24):
HP 6910P 开机白屏,但偶尔有时又会正常显示。拆开看屏线JP35的29脚没有5V,于是从Q53飞线到29脚。可还是白屏。不知何故,哪位大神请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另附上HP 6910P 图纸。

HP 6910P独显 la3262p_r1a_0802 block diagram.pdf

网友:
你有没有觉得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另又测得LCDVDD没电压???

网友:
LCDVDD无电压

网友:
大家帮帮忙,第一次维修,给点动力,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主 排除是屏的问题了吗?有时屏也会时好时坏的

网友:
是不是主板供电不够

网友:
版主好,机子拿过来的时候是先白屏后显示。第二天我在开机好了,估计用不久肯定又会白屏,我取出了主板再试,这下好了,开机就一直白屏。查屏供电,LCDVDD无电压,VGAENAVDD也无电压,正常应该为高电平吧。不然LCDVDD就会拉低。不会是显卡问题?
再问下,屏供电不正常跟屏有关联吗?

网友:
E_STAR又是什么信号呀,起什么作用?

网友:
做显卡吧,不要钻牛角尖

网友:
这个是ATI M64S的显卡,会有NV的问题吗?

网友:
在线等,请路过大神解惑。。。

网友:
LCDVDD没电压肯定白屏啊,直接连个3V过去

网友:
连了个3V过去,屏幕显示几条粗白线后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