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8更换驱动板的困惑

楼主(2013-07-24):
前几年买了一个飞利浦190ew8,当时不知道高清接口多大的用处。时代变化太快,现在根本市面的新产品的输出源为高清接口。
重买个显示器,可是经济不好。只能换高清接口的DVI,或是HDMI接的驱动板。淘宝的卖家也是不懂的多。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师傅一下。
1.替换的驱动板的屏线接口。和屏线的电压一致,是否就是能通用,用不用考虑分辨率和ROM的程序和屏是否匹配。
2.驱动板的供电一致。(有一个3.3V)的不好处理。
3.按键的匹配,是否可以通过电阻来解决。
如屏接线图1

驱动板供电图2:

纠结了好长的时间的问题,希望各位师傅能帮我解答一下。其它的论坛都问不到结果。谢谢。

网友:
快沉下去了,自己的顶上去。

网友:
除了电视板子带HDMI,显示器板子没见过哪款通用板子带HDMI。如果用通用电视板 屏电压 位数 分辩率都要了解。然后找合适的数据刷给板子才能正常驱动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