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用电源不加电用电流表可以

楼主(2013-07-24):
接联想G450笔记本,同行拿过来的,说不充电,用电源不开机;当时正在修一台HP的机器可调电源调的是18.5V,直接接上本开机进系统了,以为电源坏了,拿了个新电源插上不加电, 换个电源还是不加电,在插可调电源能开机。把电流表调到20V 没待机了,调回18.5待机有了可开机,反复测时候仍然是18.5V 18.8V 19V 19.5V也可以开机能进系统 能充电一切正常,很郁闷……
拆机!

没待机的时候3V 5V都没有,开关上有19V 按下有跳变 没反映……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怪问题 不知从何入手了……

网友:
高电压没有待机了?

网友:
按没有待机的修啊。跟有待机时的对比    是不是ACIN信号有问题哦

网友:
插入电源适配器查ACIN有没有电压,然后再看看ACOK#是不是高电平,没电压就查查相关电路。一般是电压不正常造成的,应该是电路上的那个元器件有问题吧……

网友:
ACOK#是高电平就是ACIN有问题了……

网友:
什么都没有测量  叫人怎么判断

网友:
就是,按没待机测几个数据出来。

网友:
先了解一下仁宝的待机原理 这情况应是哪个相关信号和电源高低有关系 应可以解决的

网友:
有点像过压保护了

网友:
今天不忙了,准备细细的来琢磨琢磨这块怪毛病的板子,加电18.8V 能亮,电流表调到19.5V 咿…… 能开! 调到20V 呀,还能开……   用充电器,靠 开机了……  装机测试,没问题了……  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