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dell1440开机不显 换显卡后这样

楼主(2013-07-24):
接dell1440   开机不显  外界偶尔有显示,判断显卡损坏,在小苏本本购买216-0728020无铅,做完之后花屏,以为不做好就拆下来,植株有铅,焊接后还是花屏,显存都重新植株!还是花屏,这究竟是是怎么了!伤不起呀!

网友:
是显存爆了,换显存

网友:
在线等待学习

网友A:
我的也是在他家买的,换完也是大花屏,哥们你搞定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在他家买的,换完也是大花屏,哥们你搞定没?

没搞定,客户机器拿走了!赔了芯片和运费!

网友:
显存爆了吧   没试试换一下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