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03T有线和无线都不能上网

楼主(2013-07-24):
如题,之前一直都是用无线上网的,前天正用着,突然一阵大雷过来就再也上不了网了,插有线也不行,电脑右下角图标显示感叹号。查看设备管理,里头的驱动程序都没打问号,而WIFI也能搜到路由器,就是无法连接成功,提示找不到MAC地址,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打雷时有线都没有用难道也能打到?而且是无线和有线同时都被打到吗?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

网友:
那为什么有线的也上不了呢?

网友:
刚才把系统重装了,无线的可以上网了,但是却找不到有线的

网友:
这块板换了AD8132网卡芯片就好了,不过还是有点不太明白,打雷时是用的无线上网,有线并没有插上,怎么会就是有线的坏了呢?待求证中